ICD3可以烧录程序,但无法DEBUG调试是为什么

楼主:
在Programmer下,可以正常擦除和烧写程序
但在Debug下,擦除、烧写后无法调试,运行也不可以,一点Run或则单步就出现错误
错误如下:

ICD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网友A(2012-05-10):
你什么芯片,有些芯片例如dsPIC33FJ系列,管脚多了之后有多个DEBUG端口,任何一个端口都可以烧写,但只有在CONFIG bits中定义好的端口才可以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PIC16F883

网友B:
PIC16F883是可以Debug的,应该是配置字问题!

网友C(2012-09-01):
配置字该关都关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6-07):
PIC16F676  DEBUG 要不要用专用仿真头呢? 求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IC16F676  DEBUG 要不要用专用仿真头呢? 求验证

网友D:
看来得去官网买仿真头了

网友E:
PIC16F883,我用过,ICD 2 能调试,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没用特殊的调试头,直接用的那个6芯(还有一个空的).

当时还没有 ICD 3 .

网友D:
  我琢磨了好久 这样一直都不行    我用的是内部震荡

网友F(2014-03-2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