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弱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2-05-10):
如题,我想测试几个未知的电阻,每个电阻的阻值大概为1mΩ左右,我用精密电流源给这些电阻供电,供电电流为1A,比如说有3个电阻,此3个电阻是串联的。这样就会产生1mV的电压 ,采用12位的ADC采集电压,得到电压后就可以计算出电阻的值。但是这样出现一个问题,就是1mV的电压太小了还需要放大电路,这个放大电路就不好搞了,我用单个op07做了个差分放大电路,就是将未知电阻两端直接接入op07的两端,经过放大后,问题出现了,adc采集到的电压时不稳定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忽大忽小的。我怀疑是我的放大部分出现问题了,请大家给我分析分析。
附件中是我的 电路图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前辈们 帮帮忙吧

网友A:
电路图截图上来比较好

网友B:
最好截电路图

网友C:
1毫欧1A,信号虽然不小,但得到高精度高稳定性,仍需要下功夫。

主要需要解决:
1,放大电路失调及其温漂
2,同一导电材料的温差电势
3,不同材料的接触电势
4,电解质引起的电化学电势
5,共模抑制比有限
6,电源抑制比有限
7,介质吸收效应
8,射频整流
9,其他
以上产生直流误差

此外:
还需解决各种噪声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首先谢谢 以上前辈们的指教,我现在就是搞不了这个,就是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还请大虾们给 提点建议或者给点参考的 电路 让我在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从何下手,还请您再给我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电路图在附件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 电路图在附件中

网友D:
试试24bit的 delta-sigma ADC吧,一般都内置IA,PGA,Filter的,直接测mv级电压也没问题。就是价格贵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哥 你好,adc 我只有12位的ad,我用的研华的数据采集卡 ,不想用专门的ad芯片,那个数据采集卡上面有个12位的ad,所以您给我点什么建议呢,除了换个ad芯片

网友E:
电路有点问题,按你图中的接法,电流源的电流会流过你的放大电路,影响测试精度。解决措施之一:应该在被测的节点处先加一级跟随电路,取出该节点的被测电压,然后再用负反馈放大电路。解决措施之二:如果不加跟随电路,用同相放大电路。另外为了获取较高的精度,反馈电阻的精度也很重要。输出有噪声,要加滤波电路。

网友F:
不如用24位的ADC,内带增益

网友G:
注意系统的共模电压。
如果将电路中最下端的1m的电阻的下端接到采样系统的“地”,也许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哥谢谢您的指点,哥我想问一下,op07的输入阻抗挺高的吧,这个电流源的电流应该是几乎不能流过运放吧???难道是op07工作在差分方式的时候输入阻抗比较低么?阻抗大概有多少呢??我查了芯片资料说是差模输入阻抗是毫欧姆级的,共模输入阻抗是兆欧姆级的,这个问题我搞不懂了。
还有就是如果不加跟随器,我换个ad620仪表运放应该就行了吧,ad620的输入阻抗能达到20GΩ我记得,这样的话那么电流源的电流就应该不会流入运放了吧??
哥期待您的 指点 谢谢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哥 谢谢您,我已经把那个地接入到了 信号采集系统里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还能怎么解决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哥还有个问题,就是您说的输出有噪声,需要加滤波电路,那么这个滤波电路我是用RC滤波呢还是用其他的呢?如果是RC滤波的话,那么这个RC的参数我应该怎么选取呢?
我想应该是用个低通滤波吧,需要计算它的截止频率吧,您给点建议我需要多大的电阻和电容呢??谢谢您 期待您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给的建议,但是ad我不能换了,只能用板子上自带的12位ad了

网友G:
当电流为0时,AD值是否稳定?
AD的量程是多少?
AD的工作方式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这样的,如果我给ad加入一个通过电位器调节的电压时,我采集到的数据时非常稳定的,而且用表测误差不过2mV,但是我接入我的电路图后就不行了,再有,我的放大电路工作在低倍放大倍数时,我给他的输入端一个固定的电压,然后测输出基本也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也在怀疑就想12楼那位哥哥说的,电路结构有问题,可能是电流源电流进入放大电路了,我只是怀疑,但是不敢确定

网友H:
使用的什么单片机,有些单片机内部的ad是不好用的,再就是跟随一下加一下滤波在试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单片机 我也不是很确定,我用的是 研华公司的pcl-818L数据采集卡,具体的它上面是什么芯片我也没有仔细看, 再有就是跟随一下再滤波 ?请问这个滤波到底参数该如何选择呢?通过它的截止频率计算么?设计低通滤波那么我设计到50HZ以下的低通滤波器可以么,这个我不是很了解
谢谢您的指点 期待您

网友E:
你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网友E:
如上图所示:有电路可知1A的电流不只是流经R1,R2,R3,还会流过R4,R5,R6,R7,那么1A的电流就被分流了。计算R1,R2,R3的电流用1A来算就错了

网友E:
如下图这样

网友E:
采用跟随器的方式,就不受分流的影响了。滤波电路应根据实际电路来设置截止频率,此电路的电流源是直流信号,带宽有10-20Hz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 哥谢谢你的帮忙啊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呵呵 但是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搞不懂,就是在图中,运放的输入阻抗 应该是比较大的吧,那么R4,R5 R6的分流情况是非常微弱的吧??那么流过1mΩ电阻的电流应该几乎为1A吧??我就想为什么这几个电阻会分流呢,假如运放的输入阻抗看做非常大的值??
     还是因为这种差分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不是非常大而是很低,从而导致R4R5R6能够分流,我知道同相放大电路的的输入阻抗是非常大的 就是您说的那个跟随器,这个我明白,对于运放的 输入阻抗问题 我搞晕了,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解决。
     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啊 亲哥,您给我这么大的帮助我会记住您的,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遇到您!我还是要说声谢谢,非常真诚的感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哥 您好 。请教一下 在前面您说加滤波电路,我是只在输出端加一个RC滤波呢 还是再输入端都得加上滤波电路呢?
    经过计算电阻R=20KΩ,C=0.33uF,截止频率是24.1Hz,那么这样对于直流来说就差不多了吧?
     我是这样加的滤波电路您看 行么?图中红色圈圈里
     还有就是图中蓝色的圈那个地方,还需要加入滤波电路么?如果加的话是不是也得是和输出的滤波电路一样的呢?

网友E:
你把运放的输入阻抗和有运放组成的放大电路的阻抗混淆了。运放的输入端是高阻是指运放工作时需要的偏置电流很小,一般都在nA级水平,所以等效输入电阻很大,运放的说明书里都给出差模阻抗,共模阻抗,一般在M欧或G欧,具体跟运放的类型有关。而有运放构成的放大电路的阻抗,不只和运放本身有关,具体还和组成的拓扑结构和用到的阻容等有关。具体的你看看图灵出版社出版的 有关运放的书,里面讲的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您 啊 哥, 我再查查资料 看看,对了那个滤波电路是那么加上么?还有就是 输入端还用加滤波么?呵呵真是非常感谢您啊  为我解决这么多问题,我得多跟您学习学习,你给我推荐一本书吧 我看看 我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 ,就是一直找不到一本合适的资料

网友G:
如下图这样
引用 网友E:
这种形式是多余的。
那些电阻虽然会分压,但是造成的误差不足1ppm,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此话怎讲,就是说流过此1A的电流几乎不从运放那里流过了??那么我的电路有没有问题呢?为什么我的电路通过adc采集后 数据及其不稳定呢,但是当我不接上面的电路,而是通过一个电位器给adc输入,调节电位器,发现adc的数据是比较稳定而正确的,这个把握给弄郁闷了 ,期待您指点,谢谢您

楼主:
帖子 别沉下去 自己先顶起来

楼主:
前辈们 来吧 帮我想想办法啊

网友G:
1A的电流源的稳定性是否有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基本上是可以有保证的,稳定性没有问题,电流源是买的,忘了是哪个厂家的,我记得价格不菲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哥您好,我想您可以给我弄个参考电路图么,我这些天一直在搞这个,一点进展都没有,快走投无路了

网友D:
你手头有AD620的话,就先换了试试看吧

网友G:
你的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你提供的信息实在太少,大家是不停地在猜,很累的。
再提几个问题:
1、电流源是AC还是DC?
2、电流源指标如何?或者提供其型号备查。
3、运放是否确实OP27?
4、运放电源电压及其纹波如何?
5、放大器增益是多少?100倍?用的什么电阻?
6、放大器输出信号用万用表测量的结果如何?测量值及跳动?
7、采集卡的量程是多少?采样(或转换)速率多少?
8、能否提供PCB图?如此小的信号,PCB布线稍不小心就可能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首先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来给我指点迷津:
1、电流源是直流电流源
2、电流源的指标我具体没有看,不过我通过万用表测,还是相当稳定的 ,读数一直是1.000A
3、运放op07,不是op27
4、电源电压+12.25V  和-12.05V  用万用表测试 ,波纹我没有看
5、放大器增益是100倍,用的是1%色环电阻。
6、放大器输出信号用万用表测,我记得是比较稳定的
7、采集卡的量程是可以调节的 参考电压有0.625V   1.25V  2.50V   5.00V    10.00V ,这些量程我都试过了,问题是一样的
8、pcb图我还没有画,我是直接搭建的电路,想先看看实际电路到底如何,再去做pcb板子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请问您有没有更好的电路拓扑结构给我个参考。我再去试验一下。谢谢您

楼主:
别沉下去

网友G:
6是关键点,如果放大器输出用万用表测试时稳定的,那说明其输出基本没问题。
万用表与采集卡的不同之处在于:万用表的ADC是积分型的,速度很低,串模抑制能力很强(抗噪声),一般的几十Hz以上的噪声(如市电的50Hz干扰)影响不明显;而采集卡通常为SAR结构ADC,采样转换速度较高,无法抑制这些干扰。
建议:
1、用示波器观察放大器输出波形,重点关注其上之交流成分;
2、设置适当的采集卡转换频率,其采样频率应该是100Hz整数倍(我的经验是至少10倍于100Hz),然后进行数字滤波,简单点就采用直接的平均值(平均的数据量应是20ms整数倍时间内的所有采样值)。
3、如果系统的响应速度允许,可在你的放大器的100k电阻上并联适当的电容,以减小输出纹波。

网友G:
刚做完1mΩ的电阻测试仪,分辨率0.1uΩ,精度0.02%,系统总稳漂为20ppm。qq:402161786
PS:不要被彭建学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废话吓到了,实际没有那么苦难的,彭建学老师喜欢吓唬新手,哈哈

网友G:
这种形式是多余的。
那些电阻虽然会分压,但是造成的误差不足1ppm,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引用 网友G:
说的非常之好!这么根本不需要跟随器,跟随器只会引入额外的噪声,稳漂,失调,得不偿失。

网友G:
1A的电流源的稳定性是否有保证?
引用 网友G:

大侠果然句句切中要害,如果恒流源不准,结果别想准。

网友G:
PS:这个系统最重要的部分在于PCB布线。楼主到时候要注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 哥谢谢给我指点,我去用示波器观察一下输出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 哥您的是不是商品呀???那我加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哥,非常感谢您能够给我指点。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跟随器了?我有个疑问就是:如果不用跟随器的话,那么op07的正负输入端的阻抗回不平衡吧,负输入端的阻抗很小而正输入端的输入阻抗非常大,这样是不是影响放大器的  CMRR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嗯 这个问题的确是 很对。如果电流源不稳定的话那么测量结果会很不稳定。如果电流源的波动不是很大,比如就+-2mA话 那么测量结果应该是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说实话 ,哥哥 这个东西我还没有做pcb呢,我现在最起码得弄的输出结果差不多了才能做pcb,要不然也是白费功夫吧,其实这是我的毕业设计,哎,也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I:
顶顶,只是觉得这样测出来也会有误差吧,和直接的误差有多少差别呢,台式万用表也差不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哥指点,误差总是有的但是当然误差越小越好。那种高精度的我是做不出来,0.02%这种精度要求来说,说实话 我做梦都不会梦到我能搞出这么高的精度来,呵呵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工作过,没有接触过实际工程。所以……

网友J:
刚做完1mΩ的电阻测试仪,分辨率0.1uΩ,精度0.02%,系统总稳漂为20ppm。qq:402161786
PS:不要被彭建学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废话吓到了,实际没有那么苦难的,彭建学老师喜欢吓唬新手,哈哈 ...
引用 网友G:

也不是吓唬。你还没到他那个技术层次。还不能理解他所阐述的技术点。你要是还没搞清楚自己不懂什么,说明你真的还不懂什么。

网友J:
楼主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上1uF电容,试一下结果。你这个电路带宽太宽了,所以加电容减小带宽就稳定了。

网友G:
也不是吓唬。你还没到他那个技术层次。还不能理解他所阐述的技术点。你要是还没搞清楚自己不懂什么,说明你真的还不懂什么。
引用 网友J:
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 嗯嗯我加个电容试试看,对了请问加个电容是不是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么?他的截止频率也是按照那个RC滤波器一样计算么 1/(2*3.14*R*C)么?

楼主:
我对这些东西知道的  就相当于白纸,我得多多跟各位大虾们 学习。小虾米在此谢过大虾们了呵呵

楼主:
别沉呀 自己顶起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了吗?

网友K:
你的电流源那边的电路有没有和你运放电路共地呀,看你画的那个图好像是没有共地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K:

恩 接的时候共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现在手头上没有示波器,挺悲剧的,哎 ,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网友G:
没有示波器?有点邪门!
可以用万用表交流档20mV量程试试,测量一下电路输出的交流分量。至少做以下测试:
1.接通放大器电源,但是断开1A电流和采集卡,测试放大器各通道的输出交流分量以及直流电压,并作记录;
2.接通同1A电流,仍旧断开和采集卡的连接,测试放大器各通道的输出交流分量及直流电压,并作记录;
3.接通和采集卡的连接,并使采集系统工作,断开1A电流,测试放大器各通道的输出交流分量及直流电压,并作记录;
4.接通所以设备,并使系统工作于正常模式,测试放大器各通道的输出交流分量及直流电压,并作记录;
5.测量放大器的电源电压的交流分量及直流电压。

所做记录发上来,注意需记录万用表显示的每一位数字,如:AC19.00mV,而不是AC19mV。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恩 哥谢谢您的指点啊呵呵……
今天我换了一个ad620AN芯片  来测试,发现输出稳定多了,ad采集到的数据大概在0.52-0.62mΩ的范围内波动!您说这个放大器有关系么?ad620他是有2个同相放大器的,是不是和运放的输入阻抗有关系呢?op07的输入阻抗比较低 导致的结果?
我用表去测试一下
再次感谢您

网友:
电源端和地端分别接上一个0.1uf的电容,应该就好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测试时 我接了 0.33和0.01uf的电容

网友M:
1mV信号,不算太小,而且信号内阻很小,又是直流。说实话,难度不是很大。试试用仪表放大器 AD620 吧。注意好布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M:

哥,我现在已经改用ad620AN了 ,但是输出效果要比那个op07好多了 我放大了将近1000倍,

还有就是您所说的信号内阻是什么???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还有就是 怎么才能使输出结果比较稳定呢??我的输出结果 adc采集后 会有变动 0.52-0.62mΩ 之间变动 一直在变动???请问有什么好的 解决办法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哥 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的恒流源的参考负极 还用和 给ad620an供电的+12V -12V电源的GND连接在一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M:

请问哥,我pcb布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N:
能不能用交流供电呢,这样就可以把OP07产生的直流偏执排除

网友O:
请问你的测量值在1mΩ 左右,测出来却只有0.52~0.62mΩ ,那么测量10mΩ,是不是只有5mΩ 呢,还是系统只有0.5mΩ 左右的误差,测出来有9.5mΩ !我也在接触类似这个的东西。

网友P:
1A的电流表面上没有流入运放,但是实际上已经流入运放中。建议用仪表放大器,29楼的图就是仪表放大器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您 哥,我现在已经换了ad620an芯片了,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用op07如果差分输入的话 电流源的电流会流入到运放里呢?运放的输入阻抗不是很大么?大概在MΩ或者GΩ级呀 ,跟被测电阻mΩ相比较那就是无穷大吧?如果是MΩ级别的话那就是相差9个数量级呀,那点影响应该是微乎其微了吧??我是这么想的,敬请指点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不能用交流供电,只能是用直流供电的,请问还可以怎么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O:

因为是一批的产品是有不同的,用过高精度的电流源和电压表侧过其中的一个,通过多次测量,经过计算大概在0.98mΩ,而其他的我没有测,而其他的产品的电阻也可能是0.5mΩ,这些东西都是有个范围的(标称值电阻不会超过10mΩ),所以这里我也不敢确定是系统的误差还是其他的。就是我说的这个0.52-0.62mΩ的电阻,在我通1a电流时,用万用表测其两端电压为0.55mV左右,所谓我就是认为这个电阻为0.55mΩ的电阻。
请问您是怎么弄这个东西呢?你的实测效果如何?

网友O: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应该用专门的仪器去直接测量电阻,万用表测的只是放大后的值和电阻的大小有什么关系(这只能说明AD采样比较准而已,不能说电阻就是0.55mΩ吧)!
我以前也是用的一个OP07差动放大,效果也不好,现在改用交流来做,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问题 不好说,呵呵哥  留你一个联系方式可以么 ,我给你发站内信,我想跟你请教一下,这个问题,今天中期答辩,老师说我的有点不靠谱!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这么长时间了 哎 有的时候做恶梦都梦到这些!我了个悲剧,擦,伤不起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J:

呵呵 嗯嗯我加个电容试试看,对了请问加个电容是不是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么?他的截止频率也是按照那个RC滤波器一样计算么 1/(2*3.14*R*C)么? ...
引用 楼主:

这么久了,你的电容加上了么?
低通截止频率差不多是你算的那样。

网友Q:
支持!
也不是吓唬。你还没到他那个技术层次。还不能理解他所阐述的技术点。你要是还没搞清楚自己不懂什么,说明你真的还不懂什么。
引用 网友J:

网友R(2012-06-11):
看完了,好长,期待楼主给答案啊,有老师的地方怎么可能没有示波器呢,奇怪!

网友S:
有可能是PCB的问题,微弱信号最好采用单点接地,地回路不交叉,忽大呼小可能是动作其他信号线由地线耦合过去的,可以采用地线隔离信号线进行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R:

等我弄得差不多了我就把资料共享出来

楼主:
最后来,说说测试结果:经过改用ad620后发现,ad采集到的数据基本上比较稳定 跳动值不会很大,用示波器观看运放的输出,发现存在交流成分,跟正弦波类似,因为是8路同时测的 每个运放的输出引脚的交流成分的幅值不一样有的大有的小 ,我记得大概有一路是比较大了大概在100mv峰峰值,这个交流成分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电流源的影响而存在的,用示波器观看电流源的交流成分发现有类似正弦波的波形。运放的输出加了一rc滤波器后,这个交流波形的幅度值就较小了。

网友T:
1毫欧1A,信号虽然不小,但得到高精度高稳定性,仍需要下功夫。

主要需要解决:
1,放大电路失调及其温漂
2,同一导电材料的温差电势
3,不同材料的接触电势
4,电解质引起的电化学电势
5,共模抑制比有限
6,电源抑 ...
引用 网友C:

老彭 确实是在微弱信号处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啊

网友T:
刚做完1mΩ的电阻测试仪,分辨率0.1uΩ,精度0.02%,系统总稳漂为20ppm。qq:402161786
PS:不要被彭建学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废话吓到了,实际没有那么苦难的,彭建学老师喜欢吓唬新手,哈哈 ...
引用 网友G:

不是吓唬,是你还远远没达到那个水平和层次,所以你理解不了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T:
      不想跟你打口水仗。你没有调查,也就没有发言权。
      这个东西的确不简单。一般的新手精度能做到50%左右就不错了。模拟电路好一点的能做到1%,但是要做到0.02%的精度,我看还是需要点能力的。
      但这个东西又的确没有那么困难,原理也简单。只要基础扎实了,是肯定可以做出来的。老彭说的那些个点也基本上都没错。我不满的是,老彭老是爱吓唬人,尤其爱吓唬小朋友,搞的人家还没有开始做就心惊胆战的,好不容建立起来的一点行动的勇气也给吓没了。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Lymex大侠,不但理论雄厚,还一直**用数据和实物说话,没有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