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LDO ic

楼主(2012-05-10):
输入5V-8V,输出3.3V,电流500MA左右。需要有使能管脚,封装尽量小点,最好是5个管脚的IC .谢谢

网友A:
封装是SOP-8   能满足你的电性需求。电话18676379750

网友B:
楼上的尽扯蛋
(5V-3.3V)*0.5A=0.85W
(8V-3.3V)*0.5A=2.35W
小封装怎么满足?

楼主:
回4L,实际输入电压6.5伏左右,为了安全起见,打算找一个在5伏到8伏的输入电压。正常工作时电流一般不会超过500ma

网友B:
(6.5V-3.3V)*0.5A=1.6W
这也不是小封装能承受的,除非加散热片

网友C:
LDO前加个分压电阻吧,把电压降下来再用LDO,这样可能实现。

网友D:
这个负载,上个降压DC-DC更合适些

楼主:
或许我的要求有点高,还是怎的,我也没有查到合适的

网友B:
你的要求不高,只是不切实际而已

网友E:
推荐你看一下BM9209,是SOT23-5封装的,是CMOS LDO

网友F:
关键要看你要做什么产品?是不是电池供电?
BL8558--500mA CMOS LDO,是可以满足你的基本要求,但散热肯定是各很大的问题,一般SOT23-5的小封装很难承受你的功率要求。
或者你用BL1117,就是功耗大,但价格便宜。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发现输出电流没有那么大,达不到500MA

网友G(2012-06-13):
你的LDO发热可以拿来当个小电炉子用了,炒个**蛋啥的:lol

网友H:
ME6211可以看下

网友E:
直接用BM1117或者BM1084上,你这个要求不难满足

网友I(2012-12-03):
如果真是需要这样的输入输出条件的话,可以看看TI的LDO
http://www.ti.com/product/tps77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