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隔离

楼主(2012-05-10):
请问大侠们,一个模拟信号送至其他高压电路,请问如何隔离(以防止高压电路干扰破坏)?

网友A:
光耦是耦合数字开关信号的 2# wuhanic

网友B:
听过有线性光耦,自己没用过。

网友C:
一个怎样的模拟信号?

网友D:
模似信号隔离传送,无源的可用变压器,有源的可用隔离线性光耦,以及V/F-->F/V或PWM调制变送器

网友E:
无源的可用变压器,有源的可用隔离线性光耦

网友F:
是个什么样的模拟信号,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G:
隔离放大器 就是有点贵

网友H:
啥样的信号?如果是交变信号用变压器就行了,如果是直流信号有精度要求就比较麻烦了,可以吧直流信号变成pwm在光耦隔离然后再pwm变直流,实践证明效果很好

网友G:
如果是单片机系统 可以用单片机+ 数字隔离器or光耦 +DAC

网友I:
线性隔离放大器 价格比常规运放贵多了

楼主:
就是  0~5V 的正弦模拟信号

网友J:
频率?要求精度?
如果频率不高(100kHz以下),精度不高(失真1%以下),那可以简单的用TLP521-2这类光耦实现线性隔离。电源不算的话,成本不过3元。

网友K(2012-09-17):
那  对于  千分之一的  精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