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很诡异的一条C语句

楼主(2012-05-10):
飞思卡尔s12中一段指令如下:

  SCE = 0;
  if (command == 0)
  DC = 0;
  else
   DC = 1;
  while(!SPI0SR_SPTEF);
  (void)SPI0SR;  //
  SPI0DR=dt;
  while(!SPI0SR_SPIF);
  (void)SPI0DR;  //
   SCE = 1;

其中

(void)SPI0SR;

(void)SPI0DR;  //
用途为清空该寄存器.
但我百度了很久也没找到这种用法,求大神解释,c语言中这诡异的语句究竟怎么回事!

楼主:
有门有大神,求解释。

网友A:
所谓清空之说   出处在哪里   还是LZ亲自验证过了?

网友B:
非常谢谢朋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被楼主挖的坑给坑了...

这个寄存器是rc = read clear型.所以这样就可以清零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被楼主挖的坑给坑了...

这个寄存器是rc = read clear型.所以这样就可以清零了....
引用 网友C:

嗯  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D:
这样的写法,很多编译器是为了消除警告,并不产生任何代码
最好是这样
volatile char x;
x = SPI0DR;

当然SPI0DR实质可能已经被定义成了volatile变量,此时(void)SPI0SR;语句就必然产生读操作,读操作可能会产生清空操作,这个取决于具体的芯片设计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正解,不然直接给优化掉了

网友F:
read clear,很多寄存器被设计成这样

网友G:
要看看汇编。  这个时候知道汇编的用处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 要是这么写我就看懂了啊,这。。我想知道C语言里有这种用法吗?如果寄存器不是读清零的话,(VOID)+寄存器 有什么功能。

网友H:
(void)是强制类型转换, 强制将一个表达式转换成void类型
而void类型什么都不干,表达"显式的放弃表达式的结果", 用于避免某些副作用, 比如警告
至于清空, 应该就是read clear吧, 具体看SPI0DR的定义和芯片手册了

楼主:
12# sunhq02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