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87FL4051 POWERDOWN

楼主(2012-05-10):
想降低MG87FL4051的待机功耗,发现有个PCON寄存器,当PCON=0x03;时进入POWERDOWN模式,测试OK,MCU的电流是变的很小,另外规格书里写了有P1,P3口唤醒寄存器,试了一下先在程序的开头写P3WKPE=0x04;,再在p3.2口接一轻触开关,当轻触开关按下时,发现MCU的电流有变成10几毫安,说明唤醒正常,但按键松开又复位到了POWERDOWN模式,这是咋回事啊?请笙泉的FAE帮忙看看,谢谢,另问一下唤醒程序要咋写?有没有参考程序?

网友A:
请LZ查看程序,进入POWERDOWN模式 应该是只要设定PCON.1=1;
如果要进入POWERDOWN模式,设定PCON=0x02;
进入POWERDOWN模式后,一经过I/O唤醒后,即离开POWERDOWN模式
不会自动再次进入POWERDOWN模式,除非程序再次运行到程序PCON=0x02;
才会再次进入POWERDOWN模式

楼主:
谢谢,回复,另请问一下,当进入POWERDOWN模式或空闲模式,用I/O口唤醒后,直接操作I/O是可以的,但处理变量等发现不行,这是咋回事?进入POWERDOWN模式或空闲模式后哪些信息会丢掉?用I/O口唤醒后咋操作才是正确的?

楼主:
又试了一下,发现用中断唤醒就很OK,没I/O口唤醒的那些问题。

网友A:
一般来说,掉电模式的应用上建议,有几点:
1. 刚退出掉电模式后至少要等 4 微秒后才能进入或再次进入掉电模式。
2. 在执行掉电或是空闲模式的程序后,最好加两到三个NOP指令的延时,再继续运行程序。
3# tzste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