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音频门铃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5-10):
我照一本电子书上的一个双音频门铃电路搭了个电路,见附件。可是通电以后按下按键,扬声器不响。
我测了一下,R3  7.5K电阻上电时电阻有1.2M。怎么那么大?上电后,按下键,4脚有3、4V的电压,
R3上端也有3~4V电压,可是R3下端没电压。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7.5K电阻上电时电阻有1.2M
======================
谁教你带电测电阻的? 那你把表笔反一下不成零了?

楼主:
谢谢!我犯低级错误,不过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扬声器不响。

网友B:
先检查下线路连接情况,如果电阻没坏的话怀疑555挂了。可以用示波器测下2端看有没波形,

楼主:
谢谢!今晚试下。

楼主:
好了,5脚和6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