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软件使用求救

楼主(2012-05-10):
f:/1.jpg 如图所示,AXD用不好啊,我用的是J-LINK调试的,弄不好,从网上找了些方法,但是有时候好用,有的时候不好事啊,求大神帮忙解决,小弟跪谢啦!

网友A:
jlink对ADS支持不是很好的,调试时软件会经常死机,如果只想用ADS+JLINK那就只能忍受,或者可以转到MDK+JLINK,这个支持的比较好

楼主:
2# zmer 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