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加TVS这样保护是否可以?

楼主(2012-05-10):
请问如图中max485的A、B端加入TVS管,max485 5V供电是否可以?,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吗?

网友A:
V5的上端改接VSS, 再加一颗共阴的, 放在V5原来的位置

楼主:
蚂蚁大侠,没太明白

这个V5上端不就是地吗?

什么是“再加一颗共阴的, 放在V5原来的位置”谢谢

另外 AB端是信号的输出端

网友A:
眼镜忘在公司, 看走眼了:dizzy:, 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那这个可以用吗?

网友B:
V6须改为双向的,V5接法可以。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只接V6(双向),不接V5吗?
:handshake

网友C:
V5 共模ESD
V6 差模ESD

网友D:
不是有专门的485TVS?

网友E:
V4(应该是吧)、V5就可以了,V6几乎不需要。那两个二极管(另一个应该是V4吧)共模、差模都可以保护,只不过共模的导通电压比差模高了一个PN结的电压,约0.6V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您确定吗

网友E:
我是这样用的,只是不知道有没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要求必须加V6。另外建议再串两个自恢复保险,防止大电流损坏

网友F:
串上热敏电阻(PTC,如 MZ6),V6可以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