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设计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2-05-10):
我现在想做一个LED灯自动跟踪物体系统,我想问下有什么方法或传感器可以检测当物体在LED前面移动,然后LED也自动跟着目标在移动?不能用激光和摄像头进行探测

网友A:
你说的是那种一排LED,平时都不亮。有物体,例如手在上面拂过,手到的地方对应LED亮,过去之后就灭的意思吧。这个可以用红外和电容感应来做。

楼主:
不是,我做的是LED灯直射着目标,然后当目标移动的时候,LED灯也跟着水平在移动,目标身上可以装传感器,目标可以是任何物体,我想问下有什么传感器可以用

楼主:
不是吧,有必要吗?装个GPS感觉做出来了都没什么意思啦,有哪位大侠有什么好思路的

网友B:
光电池,光敏电阻

楼主:
不知道用超声波或热红外各位大虾们觉得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