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自动调光灯的毕业设计

楼主(2012-05-10):
我想毕业设计做一个题目为基于单片机的自动调光灯光控制器设计。要求为使灯光随外界变化,外界越来越亮其越来越暗,反之越来越亮。想大家给点意见如何做起?

网友A:
搞清测光原理和调光原理。

楼主:
测光不是用一个传感器来检测当前光的弱暗的强度然后转化为电流的大小吗?

网友A:
测光不是用一个传感器来检测当前光的弱暗的强度然后转化为电流的大小吗?
引用 楼主:

你自己认为这个描述能不能交差嘛?用什么传感器?怎么连接到单片机?测量范围是多少?精度多少?分辨力多少?

楼主:
有没有什么资料借鉴下?

楼主:
就像电视机的摄像管一样啊,把光信号转化电信号在送到单片机啊。我是这样想的。

楼主:
然后单片机在反馈一个与之相反的信号做到外界越来越亮其越来越暗,反之越来越亮

网友B:
说是这么说,做做就知道了。

网友C:
光源是什么LED,还是荧光灯,还是白炽灯泡。如果是LED,用个光敏测外界的光,控制MCU占空比就行了。

网友D:
光敏电阻?

网友E:
都快毕业了,还在问从何做起?

网友F:
传感器测光,PWM调光。

网友G:
多动动手吧,到了实际岗位后,可不是天天在抄作业了

网友H:
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灌一灌。

网友I(2012-07-23):
光敏电阻》放大处理电路》A/D转换》单片机》PWM调光电路》光源,基本而简单的认识,

网友J:
想做无极调光还是分档调光啊?
如果是分档的简单,最简单的就是二档,一开一关。
如果是无极的复杂,需要有一个光强传感器给你一个连续的模拟信号。你的输出也不是开关量,可能需要PWM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