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P3操作问题

楼主(2012-05-10):
(无正文)

网友A:
不记得51的串口使能以后是否自动接管口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地址位是变化的,而这七位地址码应该是需要一次性传入的。当然了,有相应的锁存位。你的意思是地址变量定义在bdata区。然后按位赋值,我今天也这样整了,好像不对。

网友B:
只要保证不往P3.0写0就有行了,其他的随便

网友C:
位,与或操作
或直接赋值,但要确保P30永远赋值1,比如:P3 = x | 0x01;

楼主:
OK,恩搞定了。隐患啊,100多行的小代码,留了一个隐患,是因为,锁存器数据口的,状态没有保存,应该每次保存下的,然后判断其中的某一位,害的跑了现场好几次。唉,想着程序短,就不细心。教训教训。

楼主:
确实,每次只要P3.0口写1就行。因为地址是整体的,应该还是需要一下子赋值进去,更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