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自动检测报警电路

楼主(2012-05-10):
本人想设计一个检测并报警电路,请高手给予指点:
目的如下:
1. 检测一片装载基片的载体上是否有空洞,空洞有大有小。
2.检测这个载体的基片上是否有小于等于1MM厚的物体。
输出:能够实现报警并控制气缸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A:
看不懂,楼主再描述一下。

楼主:
描述:一个金属载体上面放了21颗芯片,并且这个金属载体在一断轨道上被传送,正常情况下,这21颗芯片的表面高度大约高出载体约1MM,在非正常情况下芯片会高出载体约0-2MM厚。
问题:如何实现在非正常情况下检测出这0-2MM厚的高度?
要求:整个检测过程是在轨道传送过程中实时检测,并且要考虑到放在轨道上的载体高度可能随时会有波动,比如载体厚度误差,轨道平行度误差等。

楼主:
装芯片的载体

网友B:
1、用光电对管吧,一个发射,一个接收,简单。
2、用数字图像分析,难!

楼主:
图片描述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A:
楼主,正常情况的1mm高度包含在“错误状态”的0-2mm高度之内,这个定义是在看不懂啊。

网友A:
基本的建议就是,别把问题想复杂了。

楼主:
楼主,正常情况的1mm高度包含在“错误状态”的0-2mm高度之内,这个定义是在看不懂啊。

这个应该这么描述:
   载体上面的芯片高出载体约1mm(正常情况)。
   载体上面有两颗芯片重叠起来了,所以比正常情况(载体 + 一颗芯片)还要高出约1mm。
问题:
   如何实时地检测出这大约1mm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