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 FLASH 这样调用固件库加密对吗?

楼主(2012-05-10):
为了防止flash被其它工具读出,在代码中加入了一句(调用固件库):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然后重启CPU,用j-link仍然能正常读出代码,这个是怎么回事?正确的步骤是什么?

谢谢!

楼主:
有人帮忙吗?

网友A:
可能还要Unlock。

楼主:
Unlock()的过程就是写入两个Key码吧,FLASH_ReadOutProtection()函数内部已经有这部分代码了。

网友A:
哦,我错了
  if((FLASH->OBR&(1<<1))==0)
  {
    FlashEraseOptionBytes();
   (*((vu32*)0xe000ed0c)) = ((u32)0x05FA0000) | (u32)0x04;//系统复位
   while(1);
  }
我是这样写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