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外设增量模式,想了几天都没搞明白

楼主(2012-05-10):
DMA可以配置成外设地址寄存器递增,和内存地址递增,内存地址递增,能明白,就是不懂外设地址寄存器递增,以USART1为例,USART1的外设地址应该是 USART1->&DR吧?这个外设地址寄存器递增一次跑到哪了?搞不懂了?哪位大哥以USART1给我讲讲这个外设地址寄存器递增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A:
请分清什么叫可以,什么叫必须。不要递增那就关了递增不就可以了,你到底在纠结啥?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B:
2楼正解:产品配备了这个功能,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使用,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用,没有人强迫你去用,:lol

什么时候可以用呢?  比如要初始化USART时,你可以用DMA一次性地把5个寄存器的初值配置好;再比如使用ADC的注入模式,你可以用DMA把4个通道的数据读回。这些都可以使用外设地址寄存器递增的配置。

网友C:
如果某个设备有个自毁按钮,楼主一定想按一下。

楼主:
我只是想问一下那个是什么意思,该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