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161a数据错误?

楼主(2012-05-10):
用仿真器第一次跑程序,某个RAM的数据会错乱,但点keil 的rest cpu后再重新跑就没出现错误了。把对这个RAM的所有写操作都屏蔽还是会出错。烧录到芯片里跑每次都出现这个RAM的数据错乱。不知那里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提供该RAM的地址,以及所在BANK区。

另外,你的程序是否有类EEPROM写操作或SSP擦写操作呢?

楼主:
有多个RAM出错。在BANK0区,有类EEPROM读写操作,但屏蔽了也不行。仿真第一次上电运行会出错,(用外部供电方式)没断电情况下,第二次以后仿真就没出错。烧入芯片每次上电运行都出错。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还真奇怪,我没有办法解答,帮顶了,有懂的朋友帮帮忙。

网友B(2012-06-19):
有类EEPROM读写操作,但屏蔽了也不行。

你是怎么屏蔽的?不调用还是注释掉?

网友C:
是不是这颗的这个Ram坏了?就弄一个简单的程序,读写这个RAM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