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有效的UC3842的反激式电源电路图

楼主:
     本人是新手,最近在学习开关电源技术,用的是张占松 蔡宣三的《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第二版)。
     刚刚成功制作了一款基于UC3842简单的隔离式BUCK电路(有图),现在想尝试制作一款基于UC3842的反激式单端输出开关电源。现在苦于没有找到成型的电路图,先请教电源高手点拨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2012-05-11):
起得早了,等高手~~~:D

楼主:
本人在网上找到一个成型的方案,可惜电路图不清楚,图片像素太低,即便用PhotoZoom Pro 专门放大也看不清一些具体电路,希望有这个电路的朋友能分享一份清楚的

楼主:
自己顶起来:L

网友A:
吸收电路的参数选择,谁那边有比较详细的资料,麻烦发一份看看吧!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B:
你把你的电路图上来

楼主:
先上上面BUCK电路的图

楼主:
现在我正在分析上面那个看不清的电路,我把这个电路图放大打印了一份。虽然看不清楚上面具体的元器件参数,但是我通过和书上和从论坛查到的一些资料 确定了一些参数 也不知道对不对 希望大家给指正~~~

网友B:
这个可不是什么隔离buck哦,没有隔离

以前没有搞过电源,建议还是先不要直接用市电来试验

就用你这个20V的直流电源来做输入试验吧,就按3843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来搭就可以了

直接在你这个buck的基础上也可以试验。在原来的磁环上再绕一个绕组,加个整流二极管和电容就可以了,注意同名端,接二极管的那一端和你这个接电解的一端是同名端。

匝数的计算,假如你现在的绕组是Ns1,输出电压是V1,续流二极管压降是Vd1,你要加的绕组是Ns2,输出电压是V2,整流二极管压降是Vd2,那么就有
(V1+Vd1)/(V2+Vd2)=Ns1/Ns2

9# 120330757

网友C(2012-08-24):
我也在做反激电源,高压部分不知道为什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