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LI9341的问题

楼主(2012-05-11):
我用的是103ZE的FSMC驱动的9341,总是显示白屏,仔细检查了软硬件也没发现问题,各位大侠有没有在STM32下的9341调试过的例程参考一下?

网友A(2012-11-07):
本人成功点亮的例子,希望能帮到你。

LCD_WR_CM(0XCF);
LCD_WR_PARA(0X00);
LCD_WR_PARA(0XC1);
LCD_WR_PARA(0XF0);

LCD_WR_CM(0XED);
LCD_WR_PARA(0X67);
LCD_WR_PARA(0X03);
LCD_WR_PARA(0X12);
LCD_WR_PARA(0X81);

LCD_WR_CM(0XE8);
LCD_WR_PARA(0X85);
LCD_WR_PARA(0X01);
LCD_WR_PARA(0X78);

LCD_WR_CM(0XCB);
LCD_WR_PARA(0X39);
LCD_WR_PARA(0X2C);
LCD_WR_PARA(0X00);
LCD_WR_PARA(0X34);
LCD_WR_PARA(0X02);

LCD_WR_CM(0XF7);
LCD_WR_PARA(0X20);
LCD_WR_CM(0XEA);
LCD_WR_PARA(0X00);
LCD_WR_PARA(0X00);
LCD_WR_CM(0XB1);
LCD_WR_PARA(0X00);
LCD_WR_PARA(0X1B);
LCD_WR_CM(0XB6);
LCD_WR_PARA(0X0A);
LCD_WR_PARA(0XA2);
LCD_WR_PARA(0X27);
LCD_WR_PARA(0X00);
LCD_WR_CM(0XC0);
LCD_WR_PARA(0X2B);
LCD_WR_CM(0XC1);
LCD_WR_PARA(0X11);
LCD_WR_CM(0XC5);
LCD_WR_PARA(0X45);
LCD_WR_PARA(0X45);
LCD_WR_CM(0XC7);
LCD_WR_PARA(0X90);
LCD_WR_CM(0XF2);
LCD_WR_PARA(0X00);
LCD_WR_CM(0X26);
LCD_WR_PARA(0X01);

LCD_WR_CM(0XE0);
LCD_WR_PARA(0X0F);
LCD_WR_PARA(0X22);
LCD_WR_PARA(0X1C);
LCD_WR_PARA(0X1B);
LCD_WR_PARA(0X08);

LCD_WR_PARA(0X0F);
LCD_WR_PARA(0X48);
LCD_WR_PARA(0XB8);
LCD_WR_PARA(0X34);
LCD_WR_PARA(0X05);

LCD_WR_PARA(0X0C);
LCD_WR_PARA(0X09);
LCD_WR_PARA(0X0F);
LCD_WR_PARA(0X07);
LCD_WR_PARA(0X00);

LCD_WR_CM(0XE1);
LCD_WR_PARA(0X00);
LCD_WR_PARA(0X23);
LCD_WR_PARA(0X24);
LCD_WR_PARA(0X07);
LCD_WR_PARA(0X10);

LCD_WR_PARA(0X07);
LCD_WR_PARA(0X38);
LCD_WR_PARA(0X47);
LCD_WR_PARA(0X48);
LCD_WR_PARA(0X0A);

LCD_WR_PARA(0X13);
LCD_WR_PARA(0X06);
LCD_WR_PARA(0X30);
LCD_WR_PARA(0X38);
LCD_WR_PARA(0X0F);

LCD_WR_CM(0X36);
LCD_WR_PARA(0X08);

LCD_WR_CM(0X2A);
LCD_WR_PARA(0X00);
LCD_WR_PARA(0X00);
LCD_WR_PARA(0X00);
LCD_WR_PARA(0XEF);

LCD_WR_CM(0X2B);
LCD_WR_PARA(0X00);
LCD_WR_PARA(0X00);
LCD_WR_PARA(0X01);
LCD_WR_PARA(0X3F);

LCD_WR_CM(0X3A);
LCD_WR_PARA(0X55);

LCD_WR_CM(0XF6);
LCD_WR_PARA(0X01);
LCD_WR_PARA(0X30);
LCD_WR_PARA(0X00);

LCD_WR_CM(0X11);
Delay_ms(120);
LCD_WR_CM(0X29);
Delay_ms(10);
LCD_WR_CM(0X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