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深圳应用工程师!!!

楼主(2012-05-11):
本人的第二份工作,应用工程师、在深圳,请问大侠们,薪资待遇开多少合适?

主要做的事情应该是设计一些软硬件,并且指导在公司消费的群体如何选择IC,或者当用户使用该公司IC出现问题时候,要负责解决

急求!!!!在线等待

网友A:
如果是一般设计贸易公司或者小代理的话,估计:底薪3500,给一定提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你说的应该是销售工程师吧?

他们职位分三类

1、研发工程师

2、应用工程师

3、销售工程师

2和3是搭配起来工作的应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般分三种:RD(研发)、FAE(应用工程师)、SALE(业务人员)
在各种代理商中间,他们的收入方式有所差别,我以美资大型代理商或者芯片商举例如下:
一般RD是拿固定工资的,收入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定,如果承接具体的客户定制项目的话,可能会拿到少量的项目提成。
FAE和SALE一般都是固定工资+销售提成的模式,FAE的固定工资相比SALE高一些,销售提成的点数相对SALE低一些。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水平和业绩,还有你工作经验,你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分量

如果你2年以下,建议开3K

2年以上,建议开4K

可以更高,不能更低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水平和业绩,还有你工作经验,你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分量

如果你2年以下,建议开3K

2年以上,建议开4K

可以更高,不能更低
引用 网友C:

这些不好说的,如果分给你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光销售提成就能拿不少了,但这种岗位,一般基本工资都不会开很高。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给FAE只开固定工资,但把固定工资的60%拉出来根据业绩进行考核,此时固定工作总额可能会达到7K~8K,但考核工资就有5K了,呵呵,一样的道理。

网友D:
看你自己本事,2K到20K都见过。原厂的应用工程师可开到20+K。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 很少见到这种工资分析贴啊  有趣!!

工资是个铭感话题,大家都很少谈,像我们这些菜鸟都不知道自己这菜是几两的。。

网友F:
这个不好说 ,主要还是看个人能力了。如果只是成熟部件现场安装调试的,比如 设备维护,板卡更换调试的,一般不低于4K;  如果是需要个人开发软件,同时现场软件硬件安装调试的,这样可以开高一些,比如6k,经验丰富的就不说了,10k~20k的都有。在深圳,都比较现实,不要相信那些话比如”公司刚成立,各方面福利还不到位“,”你是新员工,以后发展前景还很宽“等等,一般都是第一谈好就好,如果第一次没谈好,以后的路子会相当地、相当地,相当地。。。。漫长

网友G:
看公司的实力。大公司开5k,小公司开3K。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灌一灌。

网友H:
主要是看老板的实力,而不是你的实力!
老板的实力决定了你的工资,你的实力只能决定干不干得下去!
所有认为凭自己实力拿工资的最终一定发现那是浮云!
只有老板的实力是最重要的,那决定他将给你什么样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