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 LCD 不能实时更新

楼主(2012-05-11):
#include <m8c.h>        // part specific constants and macros
#include "PSoCAPI.h"    // PSoC API definitions for all User Modules
#include <stdlib.h>

int CountValue1;
int b;
int c;
char str[15];
BYTE oldvalue;

displayvalue(a)
{

   b=a;

   if(b>0)
   {
     LCD_Start();
     itoa(str, b, 10);
  LCD_Position(1,0); // Place LCD cursor at row 1, col 0.
     LCD_PrCString("freq:"); // Print "PSoC LCD" on the LDC
     LCD_Delay50uTimes(5);
     LCD_Position(1,6); // Place LCD cursor at row 0, col 5.
     LCD_PrString(str); // Print "PSoC LCD" on the LDC
   }

}
void main(void)
{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Insert your main routine code here.
    LCD_Start();
    LCD_Position(0,0); // Place LCD cursor at row 1, col 0.
    LCD_PrCString("freq:null"); // Print "PSoC LCD" on the LDC

    Timer8_Start();
    Timer8_EnableInt();
    Timer8_WritePeriod(0x64);
    Timer8_WriteCompareValue(0x63);

    M8C_EnableGInt;
    Counter16_Start(); /* start the counter */

    for( ; ; )
   {
        int cou=000000;

     oldvalue=PRT1DR&0x80;
        if((oldvalue==0x80)&&((PRT1DR&0x80)==0x00))
    {
              for(c=1 ; c<10000; c++)
   {
        cou=13456;
       cou=cou+1;
    displayvalue(cou);
   }
    }
        else
     {
      cou=000000;

     }

}
}

网友A:
你的P1_7接哪里?有下降沿来么?
而且这个也不对啊
cou=13456;
       cou=cou+1;
    displayvalue(cou);
应该是静态变量吧 st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