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往AT89C52单片机烧录程序?

楼主(2012-05-11):
如何往AT89C52单片机里烧录程序?做一个232串口或者USB接口可以吗?听说做这样的接口需要编写接口的驱动程序,希望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
只能用编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自制程序下载器吗?

网友B:
可以,就怕搞不定
编程器也是人搞的

网友C:
AT89C51/52 只能使用 通用编程器.
如果用 串行口 能下载代码, 可考虑 STC的51系列单片机或者 AT89S51/52、 NXP的 89C51Rxx 芯片。

网友D:
AT89C52很旧了,要用并行编程器的。AT89S52就可以ISP.

STC类的新51单片机可非常方便的利用MAX232电路进行ISP。 :)

网友E:
网上有一种简易编程器卖的,这种常见的芯片还是支持的...

网友F:
换用AT89S51/52就可以啊,是兼容的。把串口接个转换芯片,TX、RX两个口就可以了·········

网友G:
AT89C51/52多年前已经停产,替代品就是AT89S51/52。这里有Atmel单片机下载线制作:http://wushifuc51.21ic.org

网友H:
这个只能用编程器,最好用AT89s52。stc的51单片机用usb转串口线就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