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程序下载

楼主(2012-05-11):
奇怪了,用电脑自带的串口竟不能下程序,而非得用USB转的串口才能下载。真的是无语,花去我半天时间才发现这情况。
不知大家在用STC时有没这事。

网友A:
没见过这个情况,一般是硬件引起的多

网友B:
电脑主板com口挂了
我们生产线有一台电脑开始偶尔出现这种现象,挂掉自己做的下载小板
换了几次后感觉不对劲
有一次在拆小板的时候竟然被电了一把
用万用表一测地线上竟然有180多的电压
电脑usb连出来的地线
然后开始查
最终发现一个插板的地线断了,然后断头搭在两项电上
就这个原因搞得换了两块主板,3个下载小板

网友C:
先用串口助手或串口猎人确定电脑的串口是否正常。

楼主:
电脑串口是好的啊

网友D:
我的都可以啊

网友E:
是不是 电平不兼容
我以前遇到过 把232芯片 换成 max3232 就好了

网友F:
电脑的串口是不是坏了,我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G:
将 2.3引脚短接下。试试能不能收发数据。

网友H:
不知道软体的com端有没选好

网友I:
LZ说的不可能,除非台式PC串口已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