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12V/8W开关电源电路问题求解!

楼主(2012-05-11):
下图是我们公司之前一个同事在网上找的简易低成本12V/8W开关电源电路,已经用在几款产品上了,现在我发现那个MOS管损坏率极高,有很多都是在初次上电时,MOS管即爆,一旦初次上电没事时,以后损坏的就非常少了。请二姨家的电源高手、前辈们指导,该电路的分析方法和改进措施!谢谢!

楼主:
MOS管用的是STD2NB60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变压器拆开看看是否有打火迹象
我曾经也设计过一款,就是因为变压器打火导致的,和你的现象一样

网友A:
你的原理图好像有问题,D6位置你确认没错

网友A:
这个原理图已经用了5年了
你看看

网友A:
不知怎么回事出来两个图片

楼主:
我确认D6没错

网友B:
电路没细看,但从初次上电就爆的原因看,很可能是物料在第一次工作前即已不良,比如:焊接时损坏了,比如:某些参数下降了……

网友C:
C2改103试试

楼主:
电路没细看,但从初次上电就爆的原因看,很可能是物料在第一次工作前即已不良,比如:焊接时损坏了,比如:某些参数下降了……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猜测可能有这种情况,我们发现采用贴MOS管时,损坏率就低一些,采用插件时就会高一些。9,10楼两位大侠能讲的再清楚些吗?谢谢!

楼主:
变压器到是没有拆过,上电即爆的都是保险电阻和MOS管爆。

网友A:
今天恰好看到一个图纸,挺像你这个

网友D(2012-12-05):
RCC电路,你还想怎么样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