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是市电停电还是正常开关判断火线

楼主(2012-05-11):
如图所示,我要在设备端判断是正常的开关断电还是市电异常,市电异常如下:1、电压低于190V(这个好判断);2、跳闸(火线断开);3、零线开路;4、市电停电。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法?当初设想是通过:火线对地,零线对地电压来判断,但零对地的电压可以是0V到几十V,另外火线开路和开关断开难区分。

网友A:
“市电停电”和“正常关断”可在开关处取其状态来区别(自然需增加输入信息),否则没辄。

楼主:
谢谢兄弟回复,现在前提是人家不允许在开关处加东西,且开关放无端,想破头也没想出解决方案,想到在电闸端加一无线发射器,有电时持续发送编码,没电时设备就收不到编码,以此判断,但要考虑可靠性和距离,客户可能也不接受(还没有向客户提出)。

网友B:
必须采样开关状态。

网友C:
市电停电时, 因为有许多未断闸的设备挂在电网上, 其回路呈较低阻抗; 而某设备的开关断开时, 就是高阻的.
在回路上串电流互感器, 测量供电回路的反射阻抗即可

网友D:
回路上串电流互感器, 测量供电回路的反射阻抗
这个还第一次接触可以这么搞。麻烦蚂蚁大侠详细讲解下

网友C:
酱紫玩不就得了

网友C:
电流互感器高阻侧要并电阻,且并MOV、TVS等突波器件,要省就并靠背的2只稳压管,避免因上电浪涌或设备短路损坏检测用的信号发生器(如文氏桥,哈特来,考毕兹,克拉拨等), 最省的是哈特来,再加一只三极管及少量RC,直接用互感器作振荡元件,互感器可用小磁芯制作,成本不到一块钱。

网友E:
酱紫玩不就得了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网友F:
感觉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F:
方法:利用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如果开关断开,从自己这面量进去,电阻基本很高,如果市电没有电,电阻一定会小,具体多大,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蚂蚁兄提供的方案,只是我还不是太理解,研究研究先。另外请教一下,这种方案,如果同时几个这种设备共存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信号发生器整合到这个设备里的时候是否可以同时几个设备共存?会不会相互干扰?

网友G:
若行,就不用信号发生器了。互感器直接测取电源电流就行

网友H:
首先断电后你的电路要有后备电源,这个解决了的话,就没问题了。
用一根线当天线,长度根据现场试验确定,有市电的时候天线上能感应出50hz信号,市电停电,就没有这个信号了,把这个天线接入运放的输入端(注意加钳位保护),就可以检测啦。

楼主:
回复 网友H:
Cjseng 兄,谢谢您回复,设备是有后备电池的,能否说得更具体点呢?烦请指教!

网友C:
首先断电后你的电路要有后备电源,这个解决了的话,就没问题了。
用一根线当天线,长度根据现场试验确定,有市电的时候天线上能感应出50hz信号,市电停电,就没有这个信号了,把这个天线接入运放的输入端(注意加钳 ...
引用 网友H:

检测停电, 已经默认有备用电池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举个例子:示波器表笔悬空,可以看到50hz的交流波形,如果停电的话,这个波形就没有啦,就算有,也不是50hz啦。

把天线接在运放的输入端,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在运放的输出端就有50Hz的方波,检测这个方波的频率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非要弄复杂了才能显出水平?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信号发生器整合到这个设备里的时候是否可以同时几个设备共存?会不会相互干扰?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编码来实现,互不干扰,至少我们目前通过编码,用一个接收机接收两个完全相同的单向发射机(连发射频率都相同)信号,能识别出它们传送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I:
麻烦指教!也许你看来很简单。不知有何良方?大家一起说说,或许有各自的盲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可看出您是高手!可能这种方案成本会比较高,但如果没有别的方法,只对用它试试。

楼主:
回复 楼主:
举个例子:示波器表笔悬空,可以看到50hz的交流波形,如果停电的话,这个波形就没有啦,就算有,也不是50hz啦。

把天线接在运放的输入端,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在运放的输出端就有50Hz的方 ...
引用 网友H:

谢谢指教,您是说用一根线靠近火线当天线?如果是正常开关关断(按规范一定是断火线),还能感应到这个波形吗?
也许我要搭一个电路试一试。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可看出您是高手!可能这种方案成本会比较高,但如果没有别的方法,只对用它试试。
引用 楼主:

振荡器和互感器的成本都不会超过1块钱,取样可用原来的单片机,没有话加一片LM324,这还赚成本高?

网友C:
感应法只能判断有无供电,无法识别出开关跳渣还是市电断电

网友H:
感应法只能判断有无供电,无法识别出开关跳渣还是市电断电
引用 网友C:

整个区域都停电了,还能感应出50hz信号?

我说的方法不是说感应天线靠近相线来感应,而是直接接收空间的电磁波。
如果用一段导线效果不好,干脆就绕成一个圆环,多绕几匝也无妨,可以缩小体积。

网友H:
回复 楼主:

那个天线不需要靠近火线,你的设备如果是手持的话,应该是捧着设备随处走,都能感应到信号的,与开关通断无关,因为接收的是空间的信号,停电了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C:
整个区域都停电了,还能感应出50hz信号?

我说的方法不是说感应天线靠近相线来感应,而是直接接收空间的电磁波。
如果用一段导线效果不好,干脆就绕成一个圆环,多绕几匝也无妨,可以缩小体积。 ...
引用 网友H:

有道理, 有人送我一台可装电池的数字示波器过几天到货, 到时俺充了电跑到室外到处逛逛, 实地测量测量.

网友J:
前些年有个老板想做这种类似的灯具,但是对于市电断电还是人工关电搞不定,要求,不能改动原来的供电系统,不能够增加额外的成本,仅仅只是一只灯具的更换...用磁环加运放可以检查开关前的线路是否带电(及时人工关电),但是对于开关后的线路比较难区分是断电还是关电,那位老板希望更换公共场所的普通灯具为内置电池的消防灯具,想法挺好的。

网友K:
LS的想法不错。

楼主:
振荡器和互感器的成本都不会超过1块钱,取样可用原来的单片机,没有话加一片LM324,这还赚成本高?
引用 网友C:

我对振动器电路实在陌生,不知可否提供一些参考?非常感谢!

楼主:
整个区域都停电了,还能感应出50hz信号?

我说的方法不是说感应天线靠近相线来感应,而是直接接收空间的电磁波。
如果用一段导线效果不好,干脆就绕成一个圆环,多绕几匝也无妨,可以缩小体积。 ...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是可看出50HZ的信号,只不知是不是探头进来?另外运放接成一般的放大电路就行了吗?谢谢!

网友L:
还是蚂蚁的方法好,感应法不可能做到可靠,因为现在这么多发电设备、UPS等。

楼主:
还是蚂蚁的方法好,感应法不可能做到可靠,因为现在这么多发电设备、UPS等。
引用 网友L:

赞成您的观点!

楼主:
酱紫玩不就得了

引用 网友C:

请问蚂蚁兄,这个信号发生器是要放在远端吗?比如总开关这一端?

楼主:
不好意思,看明白蚂蚁兄说的了,只不知这个信号发生器要多大频率的?另外电阻无穷大时(开关断开时)和有设备并联时会不会差距很大?这个可能要测试。麻烦蚂蚁兄告知一下经验值(频率的)。

网友C:
停电后,启动信号发生电路,检测回路是否存在电流,这个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好在如今即使停电了,电网上仍然挂了许多的负载,比如说电度表的电压线圈(全电子的为取样电阻)、插座指示灯、未拔的充电器、待机过程中的电视机、空调、冰箱等设备。
频率要多高,这个不好说,要衡量电网中未断开的负载是容性的多还是感性的多,高的频率对容性负载灵敏度高,低的频率则对感性负载灵敏度高(但又不能太低,否则互感器匝数会太多),如果我做,我会先试一下1KHz。
检测灵灵每度主要由交流信号源的稳定度及ADC的分辩率率及算法决定。

网友M:
很好的创意,呵呵!

网友N:
蚂蚁兄,模拟停电状态怎么搞,把家里电气全接上,然后断开入户总闸吗?

--------------------------------------------
现在城市里一年到头也难得停一次电,呵呵

网友O:
直接用霍尔电压感应器,检测电压

楼主:
停电后,启动信号发生电路,检测回路是否存在电流,这个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过好在如今即使停电了,电网上仍然挂了许多的负载,比如说电度表的电压线圈(全电子的为取样电阻)、插座指示灯、未拔的充电器、待机过程中 ...
引用 网友C:

谢谢蚂兄!我今天特地借用信号发生器,随便跑赛格买了个互感器做测试。但互感器初级只是接一可变电阻做测试,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准备自己做个信号源,再实际模拟测试一下。

网友P:
电源方面蚁力神还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