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IAR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5-11):
IAR, AC, ARM, ic

bin\iccarm.exe拒绝访问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就行了,软件是不是崩溃了?

楼主:
不是崩溃。点“确定”后重新编译,就没事了。这种情况不是每次编译都出现,大概编译十次就会出现一次这种情况。

网友B:
电脑系统问题,要么是你下载的软件问题。

楼主:
难道要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