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检测问题

楼主(2012-05-11):
各位朋友,最近一个电压检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需要检测0-300V区间范围的交流电压。采用电流型的电压互感器,2ma/2ma的。在互感器原边串了两个150K/2W的限流电阻(如果串一个的话非常烫手),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温热,所以在运行一段时间后,MCU检测到的电压值会上升2-3V的样子,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因为输入侧压降几乎全在限流电阻上,当输入电压很大时,即使只有1ma电流,电阻上的功耗也足以使电阻发热,产生温漂,限流电阻的温度特性和发热严重影响最终精度。

综合办法:
1.办法只能是加大电阻功率,和选择低温漂电阻作为限流电阻。
2.还可以加大限流电阻阻值,减小变换电流。
3.选更小电流的互感器,比如1ma的。
4.选电压型电压互感器。

网友A:
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的优点是,体积小,重量轻,线性好。

电压型电压互感器是基于变压器原理的,重量重很多。输入电压不能做到很高。

如果对精度要求很低,比如1V,可以可以考虑用普通变压器做电压型电压互感器。

网友B(2014-03-25):
请问LZ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zhuzk1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上的大侠,你这个部分的软件是怎么做的,是不是采用均方根的方法???

网友D:
电阻不能再加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