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脚的稳压芯片

楼主(2012-05-11):
()
请问一下,这个5脚的稳压芯片是什么型号的,上面写着F5 9W,输出在2.4-2.5V之间。
()

网友A:
这种SOT23-5封装的LDO,品牌不下几十个,随楼主自己挑吧,没成本压力的话TI、理光、特瑞士,否则就国产,贝岭、立琦、BCD等等一大把,既要求性能又要求价格的话上SGMC的。

网友B:
那输出肯定是2.5V了。随便找个代替呗

网友C:
这样封装和引脚排列的,一搜一大把。。

网友D:
是SOT-25的封装,不带 CE控制,我这里有资料,加我QQ:2639597562

网友E(2013-01-29):
AP2129,我现在正在找了~ 现在停产了~ 现在我正想找一款代替的

网友F:
R1210N391C,应该是RICOH的电源芯片

网友G:
这种芯片有的事,SOT23-5,前几天我还在TI上找了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怎么才三个管脚的?

网友A:
TPS71710、TLV700XX、TPS73225、SGM2019、SGM2032、RT9013、RT9193、MIC5205、MCP1802、PT5108.......楼上够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