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ALL状态

楼主(2012-05-11):
使用STM32的bulk传输,重复传一个数组的数据到主机上,我使用BusHound作为上位机程序,接收上传的数据。但是在抓取12K字节后,传输端点会置为STALL状态。使用命令SetEPRxStatus(ENDP1, EP_TX_NAK)无法恢复它的通信状态。复位设备后,情况相同。这是何种原因造成的?我想有两种,一是bushound的问题,即它只能接收12K数据(设置应该都是对的,使用的5.0版本,6.0.1不能识别设备,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它会不会造成设备置STALL状态?二是固件程序有问题,那不知道哪里可能有问题?求各路大神赐教。。。

网友A(2013-04-03):
顶一个.我也碰到了,请问STALL状态后如何操作处理?

网友B(2014-04-11):
请问这个问题 是怎么解决的,我用 bulk in 一段时间后  bushond也会显示 stall pid。 这个端点就挂了,必须拔了重来。

网友C:
http://read.pudn.com/downloads62/ebook/217953/USB_Indide.pdf
看他,掌握好方向,去查usb core是不是有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