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数据采集器,设计方案的问题

楼主:
我想做一个数据采集器,接收模拟信号,并且能够通过USB将采集到的数据送到PC机显示。我查到的资料可以通过51+D12,或者直接用集成USB的MCU,哪种方案比较好呢,如果是用集成USB的MCU用哪种IC比较好呢,有什么推荐的么,谢谢啦~~

网友A(2012-05-11):
1,先看看D12是不停产了,这是NNNNNNNNNNN年前最早的产品,有潜在的设计风险
2,带USB的MCU/ARM/DSP基本都是USB1.1,12M标准,传不了太快。
3,68013A是USB2.0的外设芯片,其实是个51内核,直接连ADC,也快不了哪去
4,想传的快点,就是68013A+FPGA+ADC的架构。这个有发展空间。
5,至于选什么,看你熟悉什么。有32位单片机、DSP等多种选择。

网友B:
想做数据采集,给你个方案。
1、USB2.0的,用FPGA+SRAM+CY7C68013+ADC,速度在40MB/s以下。
2、USB3.0的,用FPGA+DDR2+CYUSB3014+ADC,速度在340MB/s以下。

网友C:
用STM32吧 ,不错的

网友D(2012-06-15):
数据采集器+cpu+ch372

网友D:
8 channel 同步 8k(完成一次ad,同时上传到pc)

网友E:
请问您上位机软件是用什么写的?是Labview么?如果是的话请问如何让自己开发的USB采集卡和Lbview通讯呢?谢谢!
8# gxs64

网友D:
usb采集卡中一般有一个usb通信芯片,如ch372,厂家会提供dll文件,在labview中调用dll即可。

网友E:
恩 其实我之前对Labview没什么概念的,经过这两天的学习,发现和USB RAW设备通信并不难,用VISA可以直接生成驱动,并且Labview里有现成的和USB RAW通信的示例代码,但是要调用dll的话,拿68013来说,它那个dll里面包含了类,怎么在Labview中定义类呢?
10# gxs64

网友D:
看厂商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