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什么不让程序写Flash,用flash取代eeprom

楼主(2012-05-11):
flash为什么为什么要只读?单片机内部搞两块flash,一块装程序,一块当EEPROM用不行么?

网友A:
自己去了解一下FLASH和EEPROM的特性就知道为什么了。
另外,你说的这种应用N年前就有了。

网友B:
很多单片机,程序的Flash也可以在程序中读写

网友C:
STC的和C8051FXXX的都可以用FLASH当EEPROM来用...

网友A:
STC的和C8051FXXX的都可以用FLASH当EEPROM来用...
引用 网友C:

FLASH做IAP来存数据和当EEPROM来用可是两回事

网友D:
什么叫EEPROM? EEPROM的定义是什么?

EEPROM (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一种掉电后数据不丢失的存储芯片。 EEPROM 可以在电脑上或专用设备上擦除已有信息,重新编程。一般用在即插即用。

我觉得,FLASH也是电可擦写的,也属于EEPROM,只不过分得更细的一个分支而已。。。。

网友E:
flash就是EEPROM

网友F:
差不多,不过flash写之前得扇区或者整片擦除。

网友A:
差不多,不过flash写之前得扇区或者整片擦除。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天壤之别了。
EEPROM可以随便修改一个数据,FLASH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得要先把整个扇区的数据保存到RAM中(你的MCU得保证有比一个扇区大的RAM),擦除整个扇区,再把原先保存在RAM中的数据和需要修改的数据写回这个扇区。

网友G:
FLASH 是EEPROM的一种,需扇区擦除,成本低,寿命也低。一般EEPROM可以达到100W次刷写,FLASH只有10W次。另外有一种铁电的EEPROM,基本无限次刷写的,例如RAMTRON 的FM24C02系列,可替代普通24C02。

单片机用FLASH当然是工艺和成本的考虑了。:)

网友H:
还是成本...单片机就那几个字节是搞不定块擦写的.

网友I:
还是成本...单片机就那几个字节是搞不定块擦写的.
引用 网友H:

谁说搞不定??只不过是时间慢了一些,系统复杂了一点点而已。

把需要修改的块①整个copy到一个随机的空闲块②中,然后擦除块①,把需要更新的数据写入块①,把不需要更新的数据从块②中copy到块①中来。

网友J:
大家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G:
拆了片MICROSHIP的I2C的经典EEPROM: 24LC16B----

它的晶圆(DIE)真的很小,所以成本也低,价格不到一元了。 :)

BTW:发个当时测试EEPROM寿命的链接:新手,学前辈破坏性试验IIC串行EEPROM:AT24C02的读写寿http://www.zmdz.com/bbs/forum_read.asp?id=71519&page=1&property=0&ClassID=0

(298)

网友K:
我这里有赛元的MCU,8051核,10BIT A/D,内置EEPROM,2PWM,和9454硬件兼容。QQ 545671686

网友H:
谁说搞不定??只不过是时间慢了一些,系统复杂了一点点而已。

把需要修改的块①整个copy到一个随机的空闲块②中,然后擦除块①,把需要更新的数据写入块①,把不需要更新的数据从块②中copy到块①中来。 ...
引用 网友I:

你在256byte上搞个块擦写试试.你以为一个快16字节啊

网友L:
冒似很高深,看不太懂:dizzy:

网友M(2012-06-30):
主要还是寿命问题。

网友N:
哗!15楼一定是专门搞单片机解密的,这个东西都能取出来,厉害!怎么做,能发一个帖子让大伙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