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llegro

楼主(2012-05-11):
无论是用Pads translator 或File->Import->CAD TRanstrTranslator->PADS..都会出现"unable to open the log file

请教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软件之间转化多少会有问题,这个很正常,要靠你自己改

网友B:
定位到:Cadence\SPB_16.5\tools\pcb\bin\pads_in.ini 这个文件

楼主:
是按3楼的定位的,但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13-10-2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也遇到同样问题,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