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接收不到USB发送的数据?

楼主(2012-05-11):
面是我的USB输出函数
void USB_Send_Data(u8* data_buffer)
{
USB_Tx_length=63;
UserToPMABufferCopy(data_buffer, ENDP1_TXADDR, USB_Tx_length);
SetEPTxCount(ENDP1, USB_Tx_length);
SetEPTxValid(ENDP1);
}

我定义了一个数组u16 buffer[5]={11,22,33,44,55}
u16 *Data_Buffer
然后我用上面的函数把数组里的数输出
Data_Buffer=&buffer[0]
for(i=0;i<5;i++)

{

USB_Send_Data((u8*)( Data_Buffer+i))

}

但是PC上位机接收不到任何数据

如果这样发送USB_Send_Data("LED \r\n")可以接收到LED

为什么上面的发送接收不到数据呢?是不是我的发送函数有问题

楼主:

面是我的USB输出函数
void USB_Send_Data(u8* data_buffer)
{
USB_Tx_length=63;
UserToPMABufferCopy(data_buffer, ENDP1_TXADDR, USB_Tx_length);
SetEPTxCount(ENDP1, USB_Tx_length);
SetEPTxValid(ENDP1);
}

我定义了一个数组u16 buffer[5]={11,22,33,44,55}
u16 *Data_Buffer
然后我用上面的函数把数组里的数输出
Data_Buffer=&buffer[0]
for(i=0;i<5;i++)

{

USB_Send_Data((u8*)( Data_Buffer+i))

}

但是PC上位机接收不到任何数据

如果这样发送USB_Send_Data("LED \r\n")可以接收到LED

为什么上面的发送接收不到数据呢?是不是我的发送函数有问题

网友A:
USB_Tx_length为什么要固定为63?

网友B:
程序上好像没错,63也不可能影响到不能发数据呀!

既然“如果这样发送USB_Send_Data("LED \r\n")可以接收到LED",
那发数据的时候应该也能收到呀,是不是楼主没有设置好串口的接受显示模式:D

网友C:
怎么知道PC上位机接收不到任何数据?

没看见不等于没收到,有可能是观察方法不对。

网友D:
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