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实现的,求解释?

楼主(2012-05-11):
(无正文)

楼主:
都来看看~~:)
这么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呵呵,有意思
作者还专门把电池拿来展示一下,元件还是一个一个在视频中焊上的
那这些东西一定有问题了

网友B:
以前看过,好像是PS过的。我是说“好像”。

网友C:
LED在微波环镜中会发光,我认为背板下面估计有几个微波天线,这只是个现代化的魔术而已。
红色LED的启辉电压是1.6-1.7V, 6只串联需要9.6-10.2V, 如果再串电阻,需要的电压会更高些,因此那电池就是个道具。

网友D:
没看明白

网友E:
这个真不懂

网友F:
这个真不懂 坐等高手解密

网友G:
神了 怎么可能>??

网友H:
这,,肯定动手脚了吧。

网友I:
这个魔术里,看过揭秘,几乎所有的元件都做了手脚。纯模拟电路的技巧,细节记不清了,大概是电池改成了时分频率发生器,然后开关,LED不是滤波就是谐振,当然也有正反接。手艺很高,印象比较深的是把一个二级管那个胶体车掉一圈,然后缠上漆包线,再涂上树脂做成的谐振电感。

网友J:
简单说就是:电源不是那个电源,开关不是那个开关,LED不是那个LED!

楼主:
5# PowerAnts 确实狠强大,狠复杂

楼主:
这个魔术里,看过揭秘,几乎所有的元件都做了手脚。纯模拟电路的技巧,细节记不清了,大概是电池改成了时分频率发生器,然后开关,LED不是滤波就是谐振,当然也有正反接。手艺很高,印象比较深的是把一个二级管那个 ...
引用 网友I:

好高深!!

网友K:
魔术都得在道具上下功夫,然后就是以假乱真的表演了。

网友L(2013-07-12):
这么**的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