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帮忙,很难很难的问题.

楼主(2012-05-11):
做一个显示器测试设备,客户有个对外接口要求是:

离散量信号,输出两路(28V开)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28V是这个测试设备的输出电压.

第二个问题是当28V给一个负载供电,要求能够检测到负载上的电压和电流,并通过显示器显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输出两路(28V开) 或许是 开路电压最大幅值 28V;
至于检测电压和电流, 那作为电子设计师, 应该是小菜一碟. 就看你要什么精度了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各个地方的说法不一样 不好说
第二个问题 检测电压和电流 有现成的芯片 你可以搜一下
省钱的办法 就是用两个 AD 和一个 大功率电阻 来做

网友B:
如果涉及到隔离 就复杂了
用现成的芯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可以理解为当是28V时,离散量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