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控制pwm脉冲数量

楼主(2012-05-11):
我用高级定时器TIM1输出固定频率和占空比的PWM波,但是我怎么能够控制它的数量,想输出几个脉冲我能够控制,求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我是驱动步进电机,我还不知道需要走多长的距离,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输出脉冲的个数,我现在只有能控制数量就行 2# Simon21ic

网友A:
很简单:
打开 PWM, 然后用定时中断来计数, 到达脉冲个数时, 关闭 PWM 输出

网友B:
通过向TIMx_CRRx中填入适当的数来输出自己所需的频率和占空比的方波信号
可以参考下这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b42490100s6uh.html

楼主:
4# airwill 你说的是pwm的定时器和计数的定时器是一个? 那如果中断函数时间占用时间过长会不会影响到pwm呢? 我pwm输出30K左右

楼主:
5# st316 您给的链接的那个程序好像也是波形无线发的

网友C:
简单的做法是把PWM波输入到另一个定时器做计数。

网友D:
这个应该不难实现

楼主:
9# dfsa 请9楼指点

楼主:
8# 香水城 我想过那种方法,不过我刚学stm不太懂,如果用那种方法是用tim的输入捕获功能还是神马功能?

网友A:
pwm的定时器和计数的定时器是一个?          --- 当然

那如果中断函数时间占用时间过长会不会影响到pwm呢? 我pwm输出30K左右
只要适当处理, 不会, 只要用好那些寄存器缓冲器. 就 30K 的 PWM 周期 33uS, 你的中断响应函数不超过 16uS(双向计数) 就不会影响计数. 另外, 即使最长时间会超过 33uS, 只要寄存器处理在响应函数的前 16uS, 也不会影响计数和波形数的控制.

楼主:
12# airwill 非常感谢,我的能控制了,就是你说的那样,昨天也是按这种方法弄得,可能是哪里语句写错了,没实现,今天一大早弄就成功了,我还想问个问题哈,我如果让一个io口高低高低的变化,最快能有多快你试过么? 我能让他在while循环里不加延时无线的高低变化么?

网友A:
while 里完成一个高低变化, 我记得理论上应该是 6 个周期.
但是实测不止这么多, 可能跟 FLASH 等待有关.

网友E(2012-11-06):
13# zhanxiage110 请为你是怎么实现的?我是初学者,不知道这个定时器中断是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中断,能给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E:
怎么回复不上呢

网友F:
12# airwill 非常感谢,我的能控制了,就是你说的那样,昨天也是按这种方法弄得,可能是哪里语句写错了,没实现,今天一大早弄就成功了,我还想问个问题哈,我如果让一个io口高低高低的变化,最快能有多快你试过么 ...
引用 楼主:

GPIO翻转的最高频率:

F1的话,应该是该GPIO所在APB总线时钟的1/4吧;(18MHz max)

F2的话,GPIO外设被放到AHB上,指令过桥时间省掉,最高翻转频率应该是AHB总线时钟的1/2吧。(60MHz max)

网友G(2013-08-23):
正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2014-07-25):
lz用的什么方法解决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用的什么方法解决的?????

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目前用的中断,每产生一个脉冲记一次数。完了把定时器关掉。不过好像不太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目前用的中断,每产生一个脉冲记一次数。完了把定时器关掉。不过好像不太准。。 ...

是用的stm32的定时器的计数功能吗?来个高电平 计一个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用的stm32的定时器的计数功能吗?来个高电平 计一个数吗

比较器呀。每次计数溢出就会产生一个中断,刚好这段时间 是一个脉冲的时间,不过在中断里面尽量少放 东西。要不然会出一些你想不 到的 怪现象 。。

网友J(2016-08-02):
能不能上程序啊!!!!!!!!!!!!!!

网友K(2017-05-29):
你好 能不能将代码分享一下 我搞了好久 没有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