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的布线真坑爹,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5-11):
(图片)

楼主:
同时布总线的功能呢。 AD10就不会再两排焊盘间  【等间距】平衡的穿过!
真弱智的软件啊!

楼主:
总线的如何可以缩小间距。 按C键。 可以的。

网友A:
这个不能怪软件,难道你没看到下面两根线转角那里弯了吗?这才导致中间不等距
你的转角点的位置就有问题,或者是你的栅格点设置有问题。
我顺便问你一句,你知道怎么在多重布线中途改走线间距吗?如果你改小了间距会走成这样?

换句话说了,软件只是一个工具,如今的智能化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了,嫌不好你可以用ALLEGRO可以用EE。说不定你又会嫌他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如果说PCB软件什么都按照理想的完成,PCB也就不用人来画了

楼主:
现在按TAB调节间距,  有没有快捷键 是 增加间距/ 缩小间距的。 上面有C键是缩小间距的。
那么增加的呢。用TAB改不够方便。

网友B(2012-07-13):
五楼问题一直困惑我多日,有没有人解答呀。AD10多重布线一直蛋疼。

走线模式不对

网友B:
我补充一下,有没有人知道如何多重布线?我是指随心所欲的那种,如何快捷的慢慢让间距变小和变大?很多软件都有这个功能,唯独AD10我就是没琢磨出来!那位大哥知道。或者这个软件就没有这种功能?

网友C(2012-12-27):
真是蛋疼,没有AD9 的调节间距方便

网友D(2013-03-15):
s l 选中线   ttm 多走线   <  >  调线间距大小

网友E(2013-08-04):
引用 网友B:
我补充一下,有没有人知道如何多重布线?我是指随心所欲的那种,如何快捷的慢慢让间距变小和变大?很多软件 ...

S/component connections(或者按住shift,选中几个焊盘),右击/Interactive Multiple,再开始布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怪软件,难道你没看到下面两根线转角那里弯了吗?这才导致中间不等距
你的转角点的位置就有问题, ...

forgot,你火气有点大啊……

网友F:
还在用09,大家多讨论,为我们多种树啊~~

网友G:
还没用过多重布线。。。

网友H:
AD10貌似毛病不少

网友I:
每种软件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自己清楚就好。话说自己N年没有用过PORTEL了

网友J:
Multi-Routing 功能很少用,一般选择一排线后直接拖~
不过特地又去测试了一下,可以动态调整线间距的哦,B 是减少线间距, SHIFT+B 是增大线间距。以当前网格为步进,比如设置网格为0.1mm,就是0.1mm步进,如果是1mm就是1mm步进。

网友K(2016-01-19):
是有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