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走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11):
请问:附件图片里面的走线在99SE里面怎么画?多谢赐教。

网友A:
设置线宽就会变成这样宽

网友B:
当然 WENDY说的改线宽也可以,不过用的不多

楼主:
请见附件:随便画了一个图。用的是铺铜的方式连接焊盘。但是在连接焊盘处,那个走线还是很细。当然,再用连线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空隙补好,但是那样不是很漂亮了。请问你们有什么好的方式吗?比如控制铺铜边角度什么之类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