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什么样的编译工具及仿真器?

楼主(2012-05-11):
stm32使用什么样的编译工具及仿真器?

网友A:
编程就用keil4.0  仿真器用JLinkV8 网上售价70 80左右

网友B:
用keil 或则会iar都行,仿真用jlink。直接用串口下载也一样

网友C:
高手用iar,菜鸟用mdk。

更高的高手gcc

iar mdk gcc都用过的撸过,现在用iar,太方便了。

网友D:
用IAR的飘过。。。。

网友E:
编译器:keil/iar
仿真器:stlink/jlink

网友F:
习惯用IAR了

网友G:
倾向于iar,因人而异吧

网友H:
IAR keil哪个都行,编译工具不是问题,只要想下功夫学,哪个都可以,熟悉编译环境还是很快的。

网友I:
IAR吧,IAR比较好,而且适合多种嵌入式芯片。

网友J:
keil MDK,原厂的东西,俺喜欢。

网友K:
建议LZ用IAR

网友L(2015-05-26):
用串口下载.BIN文件出现了问题,说是此文件不在0x8000000和0x2000000之间,不知道怎么配置

网友M:
我用的最多的还是KEIL。。

网友N:
引用 网友I:
IAR吧,IAR比较好,而且适合多种嵌入式芯片。

我刚用IAR,发现我的工程中设断点调试时,当运行到断点,仿真器就要重新连接,你使用IAR有没有使用优化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