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18b20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2-05-11):
我把显示函数放在定时器中断中调用,但现在数码管只显示数组x的初值00,不显示温度值。ij的数值不能送到数码管中显示。即使把x[0]=i; x[1]=j; 改为x[0]=3; x[1]=6;
或其他具体的数字,数码管仍显示数组x的初值00。改变数组x的初值,例如改为4,5,数码管就显示4,5。也就是数码管只显示数组x的初值,不能显示ij的值。编译完成后有警告: 程序中的两组
TH0=TH_M1;
TL0=TL_M1语句可能无效果(显示的英文为:C(137): warning C275: expression with possibly no effect),C137表示行号。开启定时器中断后18b20好像不能正常工作,请求大家帮助。代码附件中也有。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TH_M1=(65636-10000)/256   //定时10ms
#define TL_M1=(65636-10000)%256;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
sbit DQ=P1^3;  //18b20接到P1.3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x[3]={0};   //存储温度值的十位和个位,初值为0
void delay1ms(int x)
{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x;i++)
  for(j=0;j<120;j++);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flag;        //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flag=0,表示存在;flag=1,表示不存在
  DQ = 1;           //先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2;time++); //略微延时约6微秒
     DQ = 0;           //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要求保持480~960us
  for(time=0;time<200;time++);  //略微延时约600微秒
        //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
  DQ = 1;           //释放数据线(将数据线拉高)
   for(time=0;time<3;time++);
      //延时约9us(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
   flag=DQ;          //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DQ=0表示存在)
  for(time=0;time<180;time++);  //延时足够长时间,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
  return (flag);    //返回检测成功标志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for (i=0;i<8;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0;      //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 = 1;     //将数据线"人为"拉高,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备
   for(time=0;time<3;time++); //延时约9us,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
     dat>>=1;
   if(DQ==1)
       dat|=0x80;  //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则将1存入dat
   else
    dat|=0x00;//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则将0存入dat
     for(time=0;time<1;time++);  //延时3us,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
  }
  return(dat);    //返回读出的十六进制数据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0; i<8; i++)
{
  DQ =1;         // 先将数据线拉高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DQ=0;          //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
  DQ=dat&0x01;   //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
                       //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
  for(time=0;time<20;time++); //延时约60us,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
   DQ=1;          //释放数据线
  for(time=0;time<1;time++) ;//延时3us,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
   dat>>=1;       //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
}
}
/*****************************************************
函数功能:做好读温度的准备
***************************************************/
void ReadyReadTemp(void)
{
ET0=0;    //关定时器中断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ET0=1;      //开定时器中断
delay1ms(200); //转换一次需要延时一段时间
ET0=0;
Init_DS18B20();     //将DS18B20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ET0=0;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n;
for(n=0;n<30;n++)
{
  for(i=0;i<2;i++)
  {
   P0=tab[x];
   P2=i;
   delay1ms(10);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TH_M1;
TL0=TL_M1;
display(x);

}
void main(void)
{
int 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L;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
    unsigned char TH;   //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
ET0=0;      //关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MOD=0x01;    //定时器0,Mode1
TH0=TH_M1;
TL0=TL_M1;
TR0=1;   //启动定时器0
    while(1)                //不断检测并显示温度
{
  ReadyReadTemp();   //读温度准备
     TL=ReadOneChar();    //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
  temperature=(TH*256+TL)/16;
  i=temperature/10;    //十位
  j=temperature%10;    //个位
  x[0]=i;
  x[1]=j;

}
}

网友A:
侃单片机版面《程序调试黑宝书》

楼主:
麻烦您帮我改改程序,我改了好几天还是不成功。

网友A:
能凭空调程序的堪称神仙,这种事情只有靠楼主自己啊。

网友B:
建议楼主 分成两部分调试
先调数码管显示 用按钮 来控制数码管的显示数字
数码管调成功后 再用串口来调 DS18b20
全部调好后 再把它们组合起来

祝楼主调试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