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OTG问题

楼主(2012-05-11):
PA8 :  OTG_FS_SOF
PA9 :  OTG_FS_VBUS
PA10: OTG-FS_ID
PA11: OTG_FS-DM
PA12: OTG_FS-DP
-----------------------------
使用STM32F105芯片时这5个脚涉及到STM32 OTG_FS 作为双重角色设备(DRD) 控制器,
但当我不要双重角色,只需要STM32与PC数据传输时候做设备用时,电路设计是不是可以只考虑接
PA11: OTG_FS-DM
PA12: OTG_FS-DP  这两个脚?就像STM32F103系列的电路一样,USB只涉及到USB_DM USB_DP一样去考虑问题?

网友A:
我正在做OTG的测试:
在F4 的HS USB口(FS模式运行)仅PB15,PB14 是可以通过VCP测试的。

楼主:
这个是刚看到的,我估计OTG的USB只考虑做设备,不做HOST的话,6脚的USB端口应该可以只接DM ,DP。
而STMM32上与USB有关的ID, SOF,VBUS脚应该可以不接到USB端口,
6脚的USB端口只要2,3脚接到芯片,其他的脚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接5V或GND

网友B:
看看STM32F105的DATASHEET的附录

里面有各种模式下的USB引脚连接图

自己做测试就算通过也不可靠啊,总得以官方文档为主么

网友B:
图片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Figure 46.   USB OTG FS device mode
说明是OTG FS模块在设备模式下的连接图

从STM32F105xx/STM32F107xx芯片只连接出来3跟线,分别是DP,DM和VBUS,做总线供电的设备时,5V的VBUS可以通过一个变压器为芯片供电

这个图很难理解吗?

网友C(2012-07-27):
请问,在STM32F105做主机,在FS模式下,DP,DM需要上拉下拉之类的吗?我看资料说好像内部有下拉。望指教

网友D(2014-06-16):
请问在HS——core配置FS模式下 枚举不成功?对于F4的V2.01库 需要有哪些注意的吗 我看到主函数只有USBINIT()
希望指教

网友E(2017-03-09):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做OTG的测试:
在F4 的HS USB口(FS模式运行)仅PB15,PB14 是可以通过VCP测试的。 ...

可以发一下HS USB口(FS模式运行)的程序吗,自己改的电脑识别不了设备,1203505912@qq.com,预谢!

网友F(2019-09-12):
这个看的我很蒙蔽,不论是做HOST还是Device,全速模式下也就只有用到DM和DP两根线,你们的什么SOF线都是在高速模式下外接高速USB芯片采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