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助分析一下,为什么光耦不良率较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5-11):
请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A:
光耦的不良率是很低的,除非你买的次品。如果是正品基本就是如下原因:
1:驱动电流,控制在5mA以下,具体简略算法:(VCC-Vled)/R  Vled是光耦LED压降,取1.8V
2:光耦的速率不够,延迟大(可以降低驱动电流和输出电流调整)
3:把你输出负载加大。2K的电流是2.5mA左右,光耦也是模拟器件(不是理想的而已),负载太大,经过放大区的时间过长使波形畸变。

网友B:
请具体点描述不良原因,是12脚LED坏了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今天仔细和维修人员沟通了一下,光耦并没有损坏,只是485不能通信;换上一个新的光耦就可以了,不过有时更换一下,也不能通信,我想有可能出现了信号波形变形。

网友C:
只要工作电流不超标,光耦的不良率极低,但目前市场上的翻新光耦很多,很多光耦都是生产了三十年以上的传统器件,垃圾来源广泛,给了奸商以次充好的便利条件,关键在于合适的采购渠道,过份在意价格只会自己最终吃亏。

网友D:
ycgg你好  ,问公司同事有没有一个光耦的设计模块文档, 你看一下相信就有答案了。

1、通信速率高的话,发光管的驱动电流最好设计到10mA左右。而不是上面人说的控制在5mA以下。
2、通信速率高的话,减小感光管所接电阻的阻值,提高速度。
3、垃圾货的一个特性是CTR老化严重,你要对其降额。
4、485芯片的驱动能力是否能有10mA,这个你需要查查。
5、确认光耦的速率是否够,但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个可能不大。

网友E:
LZ的这个电路还有点隐患,就是TLP421开关频率太低,要是用在通信,估计波特率不能太高,不然数据肯定有误!
至于损坏率高,估计是进货的来源不好吧!

网友F:
光耦应该不会容易出现不良吧。毕竟是耐压的东西,没那么脆弱吧。
我感觉你的光耦输出端的2K上拉电阻有点大。就按照1:1的比例,你2K上的电压就很大了。换个1K试试。
还有你设置的波特率不应该过高,低于9.6Kb/s

不明白你那个RS485A,B干嘛的。电路就是简单的驱动,感觉没啥隐患吧。这种电路是基本模式呀。
不知楼上说的TLP421的开关频率是指的什么?是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吗?正好借此机会好好搞个彻底。

楼主:
我将维修部给我的不良器件焊接到板子上,并测试了一下器件U300引脚4在不同温度下输入波形,见图,请问波形异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