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共地问题

楼主(2012-05-11):
请教关于AD976模拟和数字共地的问题,我在ADC转换附近用一个0欧姆的电阻将模拟地AGND和数字地DGND连接到一起,测得电压不正常,不知道,大家在画PCB的时候模拟地和数字地是怎样共起来的?谢谢各位留意

网友A:
对AD976不熟悉。但有一个疑问,第三pin REF是接一个电容到AGND上吗?用的内部参考?
在PCB上用0ohm电阻使模数地单点相连是没可以的。

楼主:
对不起,最近没有连上网,嗯,我使用的是内部参考REF电压,你说的用0ohm电阻使模拟和数字单点连接,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A:
sorry,多打了个字。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B:
一般低频模拟数字接地推荐单点接,一般推荐直接在ad下接。如果对布线和回流有较深理解的话,不用分业可以很好的效果

网友C(2012-10-23):
AD转换芯片的数字地和模拟地一般要直接接在一起,因为自身需要。在集成电路内部无法直接连接,因此需要在外部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