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PGA的LVPECL输入IO速度问题

楼主(2012-05-11):
大家好, 小弟想用FPGA的专用LVPECL端口接收来自高速比较器的LVPECL信号,比较器输出的信号是连续两个1ns的高电平脉冲,脉冲间距是0.6ns,不知道这样的信号能否通过FPGA的LVPECL端口灌到FPGA内部呢?我用的器件是SPARTAN 3E xc3s250

datasheet中有这样一个表格,看到LVPECL_25到LVCMOS25 的转化时间最短到0.27ns,是不是说我这个0.6ns的信号脉宽,还是有可能灌到内部逻辑的?
要是真的可以就好了。。。
多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行的,SPARTAN 3的极限翻转速率为667MHz,大约1.5ns

楼主:
您说的是内部逻辑翻转吗? 如果IO翻转只有这个速度的话,根本就无法体现LVPECL这类高速串行通信的速度啊。。。IO上面已经被限制住了。
谢谢谢谢~幸好还没有发板,否则就浪费了。。

网友B:
呵呵,我大概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去看一下TDC-GP2这个芯片

楼主:
哇,还真被你猜对了~

网友C:
感觉不行,因为S3的的极限速率达不到1/0.6=1.67G的速率

楼主:
谢谢回复。
其实我们对这个极限速度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通常来说,我们认为FPGA能跑多少多少速度,是指以这个时钟频率灌入FPGA,内部寄存器,或者说D触发器能够正常触发,并具有足够的建立保持时间等等。我的意思是,如果内部没有D触发器这类很慢的逻辑,FPGA内部能够实现的速度是多少?
举个例子,我把输入差分信号,转换成单端后,经过一个反相器直接就用差分单元输出了,这个逻辑最快能够分辨多小的信号脉冲?
就IO速度而言,举spartan6 LXT系列,其串行收发器可以工作在3Gbit/s以上,想必差分IO一定是可以达到这个速度的,而时钟也一定是达不到这个速度的,现在问题就在与,这样一个器件,如果不使用内部的D触发器,而全部使用逻辑门,把信号脉冲输进去,器件可以识别多小的脉冲?
7# GoldSunMonkey

网友C:
我知道你的意思,SPARTAN6能达到3g不是差分.io的事情,他是因为它里面带有Transceiver.
而一般的IO spartan6是1050M,
而你那个明显是大于这个1050的,而且是在S3上面的,所以我认为不行。

网友B:
哇,还真被你猜对了~
引用 网友C:
你想省这个芯片有点不太现实,FPGA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的,就算速度足够,精度也不够的

网友C:
你想省这个芯片有点不太现实,FPGA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的,就算速度足够,精度也不够的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太直接了。

楼主:
并不是做项目,是科研哈。不是省芯片的问题,是希望有个测试结果的问题

网友D:
嘻嘻,s3?,嘻嘻,危险...

网友E:
对我来说,太难鸟。进来看各大侠的分析。

网友C:
并不是做项目,是科研哈。不是省芯片的问题,是希望有个测试结果的问题
引用 网友C:
我都给你说了原因了

网友C:
嘻嘻,s3?,嘻嘻,危险...
引用 网友D:
S6也不行

网友C:
对我来说,太难鸟。进来看各大侠的分析。
引用 网友E:
没有关系

楼主:
多谢啦~芯片测出来了,工艺偏差较大,达不到预想的速度,只能降频跑了。。。

15# GoldSunMonkey

网友C:
结帖给分吧

网友F(2016-07-16):
TOF(time of flight)激光测距

网友G:
做不到的,即使不用触发器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