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口的速度

楼主(2012-05-11):
STM IO口的速度指的是什么速度呢?是指信号速度吗?

网友A:
翻转速度吧

楼主:
翻转速度与信号速度有什么联系呢?

刚刚将SPI的SCK时钟设置成36MHz的时候
SCK引脚配制成50MHz
用示波器实测的时候,
SCK引脚的信号并没有36M
而是只有11M多点

如果SCK的频率设置成9M或者以下时,
其输出信号频率还是很准的。
另外,在SCK设置成9MHz的时候
IO口的速度设置成2MHz的时候
发现,IO口2MHz的速度对SCK的9MHz的输出并没有影响
还是很完美的9MHz的信号输出。

网友B:
是指端口的带宽。

网友A:
从理论上来讲,I/O口配置成2M输出9M的时钟,应该不会有完美波形的

因为选择2M就是为了降低功耗,选择了翻转速度低的门电路

而I/O口配置成50M,只不过选择了高功耗的门电路,不会影响36M的时钟输出的

楼主:
谢谢。求详细资料。
我在数据手册上没有找到相关介绍,
请问您是在哪里看到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啊,,真心求指教。

网友B:
谢谢。求详细资料。
我在数据手册上没有找到相关介绍,
请问您是在哪里看到的呢?
引用 楼主:

这是基础知识,数据手册上不必阐述这些基础。

你自己可以简单地想一想,在电子线路中都有哪些与速度有关的概念?

楼主:
我的理解是,比方说,IO口的速度设置成2MHz的话
如果我的SCK的频率达到9MHz的话
那应该输出信号会被衰减掉
可是,实际情况,
不管我的IO口设置速度是2MHz,还是10MHz
其输出波形都是一样的。

版主您讲的带宽的话
如果像三极管的带宽一样
那么,IO口设置成2MHz的时候,
SCK的9MHz的输出频率应该是严重失真或者明显失真的。

嘿嘿,,有图,

楼主:
示波器好像,不能识别4G的U盘
不好意思。

楼主:
我曾经做过7年老师,我认为教师的职责是传授能力的,不是简单地灌输知识的。我的原则是不管结论多么简单,一般我不会直接告诉学生这个简单的结论,我宁可多费口舌绕着圈说,也要让学生自己用自己的话把答案说出来,因为只有这样学生们才能真正地学到东西,学到的东西才能变成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给的。

因此,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动不动就找我要答案,要代码的学生。

关于你的另一个发现“无论GPIO_Init时候,无论GPIOA端口速度被初始化成50M,或10M,或2M,上述程序均可输出18M的波形,只是初始化成2M时,波形较难看(飘在空中的正弦波),10M和50M的波形非常相近(近似正弦波)”,恰恰印证了以前很多人问过的问题:GPIO端口速度的设置是用于选择输出驱动电路的,高频驱动电路能够较少失真地输出高频信号,高频信号通过低驱动电路时失真就会变大。

楼主:
在这个图片中,并没有标明他的IO口有提供3中不通带宽的选择电路。
虽然比较纠结,,但是还是就这么理解吧。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C:
假如芯片内部不是直接通过两个MOS管来控制输出的。
而是在MOS管与IO上面串了电阻,
那么可以假设2M 10M 50M对应的阻值就是
100K
50K
1K

网友C:
很简单的验证方法:把MCO的IO设置为2M,然后分别输出不同的频率看波形。
(MCO引脚建议加一个负载电阻)

网友D:
也不太懂,可以考虑下:I/O可以有:上拉,下拉,推挽等模式,可以试分析下,不同模式下的频率特性(主要是看区别)

网友E:
我认为输出有一个锁存器...锁存器有一个时钟源....
这个究竟怎样只有stm公司知道...

我不同意串电阻说

网友F:
实际上就是串电阻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假设2M 10M 50M对应的阻值就是
100K
50K
1K
是不对的。这个等效电阻我直觉,太大了些。
详细的应该看datasheet里 I/O AC characteristics表格。
等效电阻可以根据表格的等效电容和上升、下降时间计算出来。

网友G:
LZ找本电子线路的教材看看

网友H:
指的是端口的带宽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看样只是阻抗匹配变了一些....基本上没多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