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稳压电

楼主(2012-05-11):
这种稳压电路比常见的单管稳压电路多出了一个三极管,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设计者的本意应该是:Q5作为为D8提供电流的恒流源来提高D8的稳压值的稳定性。但是这样的电路Q6的Vbe变化是要影响到输出电压的变化的(输出电流不同时),所以输出电压的稳压性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似乎必要性不大。

网友B:
不如用TL431+三极管来得好,精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