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什么是SIP下载方式?

楼主(2012-05-11):
什么是SIP下载方式?是下载时候的一种通信协议?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我知道有ISP
还真不知道SIP下载方式是什么

网友B:
我只知道ISP和SPI。

网友C:
SIP是基于IP协议的一种控制协议
LZ想问的是ISP吧

网友D:
没有听过这个,有ISP的下载方式。

网友E:
应该是问 ISP下载方式

in-system programming 在线系统编程

网友F:
SPI是一种通讯方式,有相应的SPI硬件接口和协议,而ISP是一种下载方式,也即在线系统编程,它是基于SPI通讯方式来实现在线编程的。。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还希望自己多收收资料。。。

楼主:
各位同仁,各位大侠,不好意思我自己搞错了,别人说的时候把ISP说成SIP了,就是ISP。多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