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高人指点,S5PV210硬件调试问题!

楼主(2012-05-11):
目前我们在用S5PV210做一块90*90MM的行业主板,在硬件调试上遇到一些问题,在
系统采用WM8310芯片供电,用MICROCHIP公司的24AAA32A的IIC管脚配置上电时序给WM8310产生供电。
现在在WM8310那块,有一路电压和参考设计的电压相差很多,这个电压是给HDMI,USBHOST,等等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其他电压都是对的,如下电路图:
1,目前我们硬件上是设置SD卡启动,SD卡已经烧录程序,但是串口没数据出来。
2,设置在NANDFLASH启动,这个还没有测试,按道理SD卡启动串口会有数据出来吧!
3,UBOOT是最开始程序吗?我们把这个理解到ATMEL SAM7,他们有格ANGEL程序,听说在UBOOT前面
好个BOOT程序才能引导UBOOT,是吗?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呀!
顶顶顶:)

网友A(2012-07-13):
你是不是也是装不了系统呢,什么都没反应呢,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 ,就是我的电压都还行,有点小偏差而已。你的情况解决了吗,讨论一下吧。

网友B(2014-01-18):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也是装不了系统呢,什么都没反应呢,我的情况跟你差不多 ,就是我的电压都还行,有点小偏差而已。 ...

你好,我也做了一个S5PV210的板子,也是系统启动有问题。能交流一下吗?谢谢。我的QQ:271891857

网友B: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好苦恼啊,是否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串口都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