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320段液晶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2-05-11):
计划使用stm8l152r8驱动320段液晶。但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准备对液晶开模,开模的话需要确定液晶是1/3还是1/4偏压,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有什么根据吗?随便选择的吗?因为我的单片机STM8L152R8自带LCD驱动,可以设定为1/3或者1/4偏压的,那么液晶开模随便选个偏压就可以吗?

网友A:
仔细看文档,看对应的COM,SEG选择情况下是否1/3,1/4
比如:8COM,40个SEG情况下是320点,如果都支持的话,选1/3要好些,也就是开关的阈值大些,鬼影小些
一般COM越多,偏压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