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旋转角度问题

楼主(2012-05-11):
请见附件。从99SE里面导入的一个例子。这个焊盘1我看了一下,里面ROTATION为270. 请问:这个焊盘旋转270度有什么作用呢?谢谢。

楼主:
忘记加附件了。

网友A:
你把焊盘改成长方形或者椭圆形的时候再调整角度就知道了。

网友B:
圆形焊盘旋转270度,LZ明白吗?呵呵

楼主:
我就觉得一个圆围绕圆中心旋转任何角度,感觉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您觉得呢?

楼主:
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

网友C:
画直插件板的单面板的时候焊盘要不要加过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