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isp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2-05-11):
再次求教isp编程的问题,我现在目标板用的mega16A.我用的是双龙电子avrisp编程器。但是编程界面里没有mega16A选项。我用mega16L选项是否可以,我用mega16L选项始终编程不成功,总是提示请检查fuse设定,电源,时钟,编 程电缆。但是以上这些都已经检查过都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以前用过mega16L都是没有问题的,编程电缆都是一个,电路板编程插头都是一样的。请各位帮助解决一下,给个建议。

网友A:
选Mega16选项试一试。

楼主:
没有mega16选项啊 只有mega16L,是不是可以有新的软件呢

网友B:
从手册看, 应该可以用 MEGA16L , 编程部分应该是兼容的.
我之前用 MEGA48 到 MEGA48A, 编程完全通用.

总是提示请检查fuse设定, 是不是设定改动了, 上次好象看到有帖子说新型号的默认编程熔丝变了, 楼主找下或者更改下熔丝试试

网友C:
有两个解决方法:
1,朝SL要个新的下载程序,我发个邮件,他们就给了。
2,下载时,不要验证芯片ID。

楼主:
你有新的软件吗,可以给我发一个吗。我的邮箱是zhihong_x2005@126.com.谢谢